485总线上20个节点通讯不正常,加大上拉电阻却好了???

楼主(2013-08-08):
(无正文)

网友A:
个数增加,总电阻减少,负荷加重,导致拉低困难

网友A:
一般要让总的电阻保存不变或少变  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数增加,总电阻减少,负荷加重,导致拉低困难

同样是20个负载   为什么2.2K不正常 20k倒是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样是20个负载   为什么2.2K不正常 20k倒是正常了

多个485接口接在一块,上拉电阻(R)相当于并联,使总电阻(R/N)减小,假设485接口设备无穷多时,用极限思想分析的话,总电阻为零,所以就出现总线拉不低、置不高的问题,通讯当然就不正常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让总的电阻保存不变或少变  合适

多个485接口并联接在一块,总电阻肯定会变小啊,请问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让我们也学习下,我也之前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485接口接在一块,上拉电阻(R)相当于并联,使总电阻(R/N)减小,假设485接口设备无穷多时,用极限 ...

上拉电阻小 拉不高 ,下拉电阻下 拉不低??????   这是何解呀????  总线负载加重加个中继器也可以解决通讯不正常的问题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拉电阻小 拉不高 ,下拉电阻下 拉不低??????   这是何解呀????  总线负载加重加个中继器也可 ...

上拉电阻过小的话,拉不低,使A端电平固定,不会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过小的话,拉不低,使A端电平固定,不会发生变化。

噢噢噢噢  明白了  谢谢了

网友C:
485是差分信号的,20个节点可以共用一个电阻的。

网友D:
这就是匹配电阻。

网友D:
还有一个120欧姆电阻加在那块板子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E:
也要查一下没有正确的下拉

网友F:
学习了,顶各位前辈

网友G:
上拉电阻直需要在主控端添加的,不是所有的终端都要添加,那样肯定会出问题的,比如你的主和从的电压不一致,将会导致总线上有压差

网友H:
看波形吧.通过波形加匹配.

网友I:
我挂了120个节点 ,10K上下拉电阻,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