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和C语言

楼主(2013-08-08):
一直为这事情烦恼—我学单片机是用C语言的,学过51和PIC。现在想从事小家电开发,什么合泰、义隆、松翰
一看就蒙了,很难看懂!这小家电用MCU以后还会用转用C吗?如果不是怎样去学好会汇编?苦恼中。。。
求各位指路!!!!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产品定位,你说的都是低端单片机。一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属于很计较成本的产品。所以要求你对单片机内部资源合理利用。可能会经常出现空间不够用的情况。这些单片机现在大多数都支持c编程。你从51单片机转过来基本上属于无缝移植。属于大同小异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容易出现空间不足,一般写代码都是没问题的。如果你用高端单片机那么做的产品可能要涉及到高级点的算法了。所以会对你的算法。主要看你以后的定位了,小家电大部分都是低端单片机在控制。所以如果你想开发小家电那就最好学会汇编,用心学能学会的。如果你的志向不在小家电,比如是工业产品,那么基本就不需要了解那么多的汇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产品定位,你说的都是低端单片机。一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属于很计较成本的产品。所以要求你对单 ...

说的真好,一起学习了

网友C:
兄弟啊,离小家电远点吧。过来人,现在跳出来鸟。哎,一言难尽啊。
老板会为了一个芯片便宜2分钱,要你再去学习路外的一种芯片滴,放心。

网友D:
如果你自己是老板,应该知道一个年产1000万台的产品,每个便宜2分钱对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当然你需要是真正的高手,不至于贪这2分钱,让产品增加5分钱的维护成本。

至于纠结汇编和纠结C的同学,是因为写程序还没上境界,语言归语言,编程归编程,两者互不相干的,汇编无非是自己分配内存,用不同的语句写罢了。

网友E:
嗯嗯 N版说对啊  顶下N版!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自己是老板,应该知道一个年产1000万台的产品,每个便宜2分钱对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当然你需要是真 ...

说白了,小家电工程师基本都是**灰。尤其是搞这种低端单片机的,首先技术含量不高,但是还繁琐。当然不管做什么只要出货有量都赚钱,不过和工程师没有关系。出再多的货也是老板的,和工程师没有啥关系,除非工程师也倒腾货,不然就是**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弟啊,离小家电远点吧。过来人,现在跳出来鸟。哎,一言难尽啊。
老板会为了一个芯片便宜2分钱,要你再去 ...

你这个有时候是很锻炼人的,以后你在遇到其他的就不会觉得麻烦困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小家电工程师基本都是**灰。尤其是搞这种低端单片机的,首先技术含量不高,但是还繁琐。当然不管 ...

这个跟公司的激励政策有关,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

有理

楼主(2013-11-07):
是的,在用松翰2602用c写程序时,RAM和ROM都不够,自己只定义uchar 20个,编译时提示已经用了
40个(total:48个),谁用过SN8 C这环境,怎样优化了??看来还是要用汇编了,但汇编一看就头疼!!!

网友F:
很大部分应该是芯片原厂压根就没有把c编译环境做好,所以导致c语言的优化很差,这也是没办法的现实来的.
这种低端基本上用汇编的,c语言的话估计就不大现实.

网友G:
汇编语言比较节省单片机的空间资源,但比较麻烦;c语言编程时省事,但占用空间比较大,这要根据你自己情况再决定。语言没有好与不好,都是根据项目决定的。

网友H:
不要纠结会变 、c  神马的,直接c++。: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