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13驱动TI 74ALVC164245时电源盒地线出现波动???、

楼主(2013-08-08):
小弟,最近在用C6713时,数据总线接TI 74ALVC4245芯片做3.3V转5V的总线驱动,3.3V是DSP方,5V是外设用的,当DSP 经过74ALVC4245芯片对外设输出数据0xFFFF时,没有问题,但是不停地交叉输出0000和FFFF时,发现电源和地线纹波较大,峰峰值达到800mv了,请问这是为何了???访问SRAM等外设时,没有问题啊

网友A:
板子是自己做的吗  245是双向的   不知道外部有没有送入DSP端的数据  还有DIR是怎么连接的
如果245供电为5V的话   外部输入通过245到DSP就是5V的信号   需要再DSP和245之间串联匹配电阻
如果没有电阻  就会导致电源电压的太高   出现问题
如果没有上面的问题  那就只能在245芯片的供电电源处加大滤波了

网友:
多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可能供电不足了吧。

楼主:
我用的是74ALVC164245,DIR上拉10k电阻,并用CPLD引出一个信号控制,OE端也是这样处理的,有外部的数据到DSP端,dDSP端总线已串接33欧姆的电阻,情况是这样的DSP通过74ALVC164245向外送数据时:数据为0XFFFF时没有问题,数据是0x0000时,要有间隔地写0x0000时,地线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去耦电容都加了,供电的原因也查了,摘掉有关的几个芯片,功耗降低了,还是这个问题,我的DSP挂有SRAM、FLASH、和CPLD,访问上述三个外设没有问题,就是启动164245有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