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有人用过SYN480R吗

楼主(2013-08-08):
买的用这个IC做的超外差接收模块收不到数据,普通的超再生的都接受的好好地!,看信号是有数据有接收,就是收不到数据,应该是输出的数据波形不正确!
请问一下这里面有哪位朋友用过的!、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首先确定接收频率一致

网友B:
版主说得以,,,

网友C(2015-03-08):
请问大神,你那个SYN480R成功了没有?输出波形正常,可单片机检测不到低电平。

网友D(2015-12-24):
是不是单片机里面设置了上下拉?

网友E(2016-05-20):
频率要一致,正解

网友C(2016-06-23):
我成功了

网友F(2019-12-26):
请问SYN480R 输出信号幅值太低?如何调试? 直接使用手机平台是否可以解调到数据 ?

网友G(2022-03-09):
输出端负载多大,驱动能力较差,是不是去动不了?

网友H:
输出端口平时也很多杂波的,有发射的时候,波形才正常的

网友I(2023-05-18):
DO口做个图腾柱来试下

网友I:
单片机接收信号端口用高阻输入模式,如果用准双向有些单片机默认会输出高电平,会把SYN480R的电平波形幅度拉低。

网友J(2023-07-13):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接收信号端口用高阻输入模式,如果用准双向有些单片机默认会输出高电平,会把SYN480R的电平波形幅度 ...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