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13-08-08):
老师安排了2个可选题目,我想问问2个中哪个要简单一些、 真心求助。谢谢。
题目一:有源滤波器设计与制作
题目二:函数信号发生器设计制作。
谢谢,真心想了解哪个简单一些, 我只想知道哪个简单易做,我 自己做,要是说帮我设计就算了

网友A:
可以用icl8038做函数信号发生器

网友A:
这是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的电路

网友B:
两个都不算太难吧 。有源滤波器用RCL+OP做,信号发生器可以用一些芯片做,比如icl8038 AD9850等 。

网友C:
第二个 资料更丰富点 IC调试简单点

网友D:
你们老师没提要求用分立元件做?嘿嘿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分立元件的话函数发生器用MAX038或者XR2206,网上有现成的电路直接挪用就行了!用AD的话网上也有现成的程序和电路,调试下就能用

网友G:
做第2个

网友H:
我顶第二个。

网友I:
都好做。第一个直接就是运放+RC啊。。找本书看就行了。如《运算放大器应用》,里面有公式电路一步步叫你怎么设计。。。。。第二个的话,简单的设计就是模电书里“波形合成”相关知识,复杂的就是用AD9850 或者AD9834,用51来控制,直接写程序就成,波形漂亮很多。

网友J:
第二个可以做成的种类多。

网友K:
第二个好做,资料一大把...

网友L:
搜资料一大堆:lol

网友M:
第二个 AD9833

网友N:
额,还需要努力学习,加油。

网友O:
都不难,资料很多,第二个可直接用的芯片很多

网友P:
第二个, 这里资料一大堆:运算放大器资料大合集(持续更新中ing)

网友Q:
用FPGA+AD DDS做第二个,多学点,哈哈。

网友R:
我能说毕设好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