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MODBUS通讯3.5字符间隔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3-08-08):
各位大侠,小弟在用STC12C5A60S2做485通讯modbus-RTU协议,多机通讯的过程中(从机程序)。
在通讯过程中,要求3.5个字符的延时,一般采用定时器中断来计时置标志完成。
而我现在的T0、T1中断均已用完,且不可复用。
此时有无其他方法解决modbus-rtu通讯中的关于3.5个字符间隔的问题。

我现在没做字符间隔处理,1主机 多从机通讯过程中,有的从机就掉了。郁闷啊。。请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A:
可以使用软件定时器

网友B:
这是最基本的软件技巧。
别告诉我们,T0/T1全部用完了,无法复用了。
贴出T0/T1程序,大家看看你都干了什么用了。

楼主:
首先感谢两位的指教。现将定时器段程序贴出。并作解释。
以下采用T0与T1定时器,用来实现对外部脉冲的频率测量。
T0外部中断,用来计算外部脉冲的个数
T1定时器中断,用来50ms中断一次,若完成20次,即1秒。从而得到外部频率值。

请问此时,modbus-rtu通讯中,对3.5字符延时,该如何处理???

void T0_Init(void)
{
        TMOD |= 0x05;                                        //T0计数器方式,计算外部的脉冲个数,方式1,16位
        ET0 = 1;
//        IP = 0x08;
        TH0 = 0x00;
        TL0 = 0x00;
        TR0 = 1;
//        EA = 1;
}
//-----------------------------------------------
void T1_Init(void)
{                                                                        //50000uS中断一次
        TMOD |= 0x10;                                        //T1定时器方式,方式1,16位
        ET1 = 1;
//        IP = 0x08;
        TH1 = 0x49;
        TL1 = 0x00;
        TR1 = 1;
        EA = 1;
}
//-----------------------------------------------
void Time0_Routine(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计数器方式
{
        TR0 = 0;
        TR1 = 0;
        TH0 = 0x00;
        TL0 = 0x00;
        TH1 = 0x49;
        TL1 = 0x00;
        TR0 = 1;
        TR1 = 1;
}
//-----------------------------------------------
void Time1_Routine(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定时器方式
{                                                //50000uS中断一次
        TR0 = 0;
        TR1 = 0;
        RH_Temp_H = TH0;                        //读取外部脉冲个数
        RH_Temp_L = TL0;
        TH0 = 0;
        TL0 = 0;
        TH1 = 0x49;                                //重新赋值
        TL1 = 0x00;
        TR0 = 1;
        TR1 = 1;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两位的指教。现将定时器段程序贴出。并作解释。
以下采用T0与T1定时器,用来实现对外部脉冲的频率 ...

3.5个时钟,你不一定要求如此严格,在不快的场合大于它就可以了。

有50ms定时器,对一个初如值为2的数据倒计时,为0截止,这样就能产生50-100ms的定时标志了。

你果你将50ms,弄得更小,比如10ms,20ms就更精确。如果单片机速度快,可以更小。
定时中断不处理复杂算法,只是判断和设置一些标志即可。

网友D:
本人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认识楼主,且自古以来与楼主无利益关系。楼主表述之事与本人无关

网友E:
一般不需处理,除非你的单片机特别慢,要对通讯部分做专门的优化。

从机掉队,应该是你主机软件写得有问题。

网友F:
定时器没有用完一说,只要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催生无数个;单片机也只要一个晶振就有几个硬件定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不需处理,除非你的单片机特别慢,要对通讯部分做专门的优化。

从机掉队,应该是你主机软件写得有问题 ...

读取地址1的命令:01 03 00 00 00 02 C4 0B
读取地址2的命令:02 03 00 00 00 02 C4 38
等等

观察以上指不难发现,发送地址1指令时,指令中含有0x02,所有从机2也进入了串口中断。
若忽略3.5字符延时处理的话,请问主从机的串口通讯该如何优化?

网友B:
就是说么,还有一个定时器T1,怎么说不能和其它的复用?
T0作为计数,无法再使用,但是T1基本没有什么任务,怎么不能做其它用途呢?
你的软件思路太初级了。

UART中断接收和发送数据,自动判断帧头帧尾。
定时中断监控串口数据流状态,如果发现连续3.5帧以上时间没有接收到数据,复位到帧头的状态,丢弃已经接收的数据。

网友B:
做的好,串口数据接收都在中断里处理,接收到一帧MODBUS数据,转移到一个缓冲,置位一个标志。
主程序只要查询标志就可以了。

网友G:
就是35个位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么,还有一个定时器T1,怎么说不能和其它的复用?
T0作为计数,无法再使用,但是T1基本没有什么任务 ...

不愧是 温度仪表设计专家。讲的很到位。明白了,我这就去实施。

谢谢楼上所有支持我的大神们!:handshake

网友H:
按照楼主的软件思路,要是用PIC中低端的片子,只有一个中断入口,岂不啥都干不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读取地址1的命令:01 03 00 00 00 02 C4 0B
读取地址2的命令:02 03 00 00 00 02 C4 38
等等

主机在发送指令之间,间隔一定时间就可,不一定非要3.5字符延时。但不能小于3.5字符时间。

网友I:
即使UART占用一个timer,还有PCA呢

网友J:
楼主还没转过弯来,一个定时器可以当成多个定时器使用的

网友K:
3.5字符时间,不需要抠的那么准。大于它即可。

网友L:
定时器不会用完的,楼主

网友M:
用一个定时器做个基本节拍,,再用这个节拍派生出若干个定时器了,就可以了
借鉴一下简易的OS的思路

网友N:
RTU 帧

使用RTU模式,消息发送至少要以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间隔开始1。在网络波特率下多样的字符时间,这是最容易实现的(如下图的T1-T2-T3-T4所示)。传输的第一个域是设备地址。可以使用的传输字符是十六进制的0...9,A...F。网络设备不断侦测网络总线,包括停顿间隔时间内。当第一个域(地址域)接收到,每个设备都进行解码以判断是否发往自己的。在最后一个传输字符之后,一个至少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标定了消息的结束。一个新的消息可在此停顿后开始。

整个消息帧必须作为一连续的流转输。如果在帧完成之前有超过1.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时间,接收设备将刷新不完整的消息并假定下一字节是一个新消息的地址域1。同样地,如果一个新消息在小于3.5个字符时间内接着前个消息开始,接收的设备将认为它是前一消息的延续。这将导致一个错误,因为在最后的CRC域的值不可能是正确的。

网友O(2013-09-24):
学习了,很受用

网友P:
用T1搞个软件定时就可以了。大哥

网友Q(2013-11-13):
楼上的“技美电子”:用T1搞个软件定时就可以了。请问怎么实现?能不能给个小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R:
谁有stc 15w104sw单片机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给我咯?谢谢!

网友S(2014-08-26):
软件延时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