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34利用xds100v2 connect target时提示183错误

楼主(2013-08-08):
板子没问题,仿真器也没问题,线缆是自己做的,长短不一,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直connect不上,不是183错误,就是1041错误

网友A:
线缆长短不一对于xds100v2来说  应该没有多大影响
最重要的是你要确定线缆全部连通  没有问题
个人觉得  通过你说的报错还不一样   看来  有可能与你做的线有关系
板子没问题  仿真器也没问题  那就注意14pin的排线了

楼主:
嗯 jtag的4脚忘记连地了,之前直接把4脚接地了,后来改成把8脚接地了,所以不能用了。
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249570-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jtag的4脚忘记连地了,之前直接把4脚接地了,后来改成把8脚接地了,所以不能用了。
参考:http://bbs.21 ...

好的  知道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