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选频放大器是怎么选频的?

楼主(2013-08-08):
电脑终于能上网了,这些天积累了很多问题,虽说提问不怎么好,可是有时候有人指点一下还是能让人豁然开朗。上图中,UCC是不是提供静态电流的?电容C是不是和L1产生谐振的?C2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电路是如何选频的?是不是通过L1和C谐振来选频的?

网友A:
1、不仅静态电流,全部电流都由Ucc提供。
2、电容C与L1,正常工作时应该谐振于输入信号频率上。严格地说,谐振还应该包括负载通过L2耦合到L1的等效参数。
3、C2与R3并联,使R3具有直流负反馈,但在工作频率上没有交流的负反馈。
4、选频主要是靠C和L1构成的谐振回路对工作频率具有较大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仅静态电流,全部电流都由Ucc提供。
2、电容C与L1,正常工作时应该谐振于输入信号频率上。严格地说, ...

电压不稳,老是自动关机,R3不是对三极管限流的吗?怎么会负反馈的?R2一端接基极,一端接地,它不是有负反馈的作用吗?

网友A:
R1R2叫做分压式偏置,两电阻分电源电压,共同为三极管提供偏置。R2并无负反馈作用(注意R2两端电压与输出电压或者输出电流均无关)。
R3两端电压与集电极电流显然成正比(忽略基极电流二者就是一回事),其两端电压方向与输入电压相反,是电流串联负反馈。

从3楼两个问题,足以看出老弟的基础实在薄弱。
看这些“一点通”、“趣味……”、“漫话……”、“……入门”之类的书,当然也可以获得一些知识。但这样获得的知识终归不系统、不连贯,无法深入。从你的收获与花费的时间看,可能并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2叫做分压式偏置,两电阻分电源电压,共同为三极管提供偏置。R2并无负反馈作用(注意R2两端电压与输出电 ...

我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才开始学的,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R2与输出电流怎么会没有关系?电路分析里面有一个极限分析法,在极限情况下,假如R2阻值为0,那三极管不就截止了吗?R2阻值越大,三极管通过的电流不就越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才开始学的,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R2与输出电流怎么会没有关系?电路分析里面有一 ...

没错,R2为零,基极短路到地,R2越大,集电极电流越大。
但这不是“反馈”,“反馈”必然与输出(电压或电流别的什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