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入中断后还要判断中断标志位呢

楼主(2013-08-08):
DMA, DM, AN, GB, ge

void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6))
     {
             LED(ON);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6);
     }
}
DMA1的通道6传输完成后进入中断,这时候已经知道是DMA1通道6的中断,为什么还要检查呢

网友A:
因为你不止是要中断一次啊,你下一次中断咋办呢?这要软件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不止是要中断一次啊,你下一次中断咋办呢?这要软件清零。

这个解释好

网友B:
补充下2楼的
还有不少中断  一个中断函数对应多个中断通道
就不得不加判断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