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手机吊坠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8-08):
请问手机吊坠的原理是什么,今天看有同学的手机在来电时吊坠闪烁
只知道大致原因:
当手机有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手机天线会接收到比较强的电磁波信号,这个电磁波信号被这个小饰品检测到并驱动发光二极管闪光。
想问问有没有哪位高手能讲一下电路原理?谢啦

楼主:
是不是和那种无线充电器的原理一样?

楼主:
还是学生,刚学模电,很多不懂,希望各位能指教,谢谢!

网友A:
不是接到来电时,手机天线会接受到比较强的信号,而是手机接收到来电后,主动发射出较强的信号,检测到手机发出的强信号,LED开始闪光,至于内部有没有电池,没拆过,不清楚。

楼主:
不是外面的基站发射出的电磁波吗?如果手机关机后有来电吊坠会不会继续闪烁呢?

网友B:
这是几年前的产品了,能过感应手机发射出的强电磁波来发光的,而不是接收时。

网友C:
来电时,手机肯定要发射信号的。
无非是检波RF信号,驱动LED。
没有拆过,不知道有没有电池。
其实装一个电池,使用寿命还很长的。估计有纽扣电池的,否则电路成本反而高。

网友D:
这东西能作为防窃听工具吗?

楼主:
不可能吧,就是来电的时候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几年前的产品了,能过感应手机发射出的强电磁波来发光的,而不是接收时。 ...

恩,谢啦

楼主:
找到电路原理图了

网友E:
里面有池的

网友F:
其实是有两种的吧~
以前见过一种是贴的,贴在手机后盖上,里面没有见到明显的集成元件,倒是有几颗发光二极管,整个就是一块厚度约1mm的透明胶贴,除了发光二极管,还有一些导电的连线,可能是设计用于耦合天线功率的吧,推测是射频信号直接驱动的~发光二极管有些品种是很容易点亮的,哪怕静电。手机的辐射很强,在通讯的时候。所以你手机煲电话久了你会感觉耳根发热,当然,一方面也因为手机发热。
另一种就是离开手机天线有一段距离的挂件,里面就有一个很小的电路板,一粒牛屎,这种自带纽扣电池,靠感应手机辐射信号来触发内部的闪烁电路工作,而不直接吸收手机辐射的功率来发光。

手机的信号,对讲机的信号都很强,以前试过用对讲机靠近日关灯管,灯管都会轻微发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电路原理图了

你找到的只不过是无法商用的电路。
这个电路的静态电流太大,无法实用的。

网友G:
我也想买一个试试,测试一下GSM手机和CDMA手机是否都能能使它发亮

网友H:
应该是感应的

网友I:
据说是有频率要求的

网友J:
里面带电池的

网友:
有没有结果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K:
还有那种小贴片状的,带,粘在手机上,也会感应发光的,装了电池吗?

网友L:
主要是有一个外表类似三极管的器件起做用。此管在接收到手机频段的电磁波时有一脚会输出高或低电平,这个信号就做为闪烁的触发信号。而其它频段的电磁波则不会触发。

网友M:
引用 楼主:
找到电路原理图了

楼主这个电感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电感是多大的

100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