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包头的校验

楼主(2013-08-09):
以下这段代码验证包头| 长度|和值   对和值理解不是很清楚,另外测试的时候也很麻烦,我就把这段校验去掉了,但是无论我怎么调试,好像都是不能得到正确的数据,但是如果我把revbuff[RevPtr++]=SBUF;
放到这段代码的前面忽略校验,是可以得到我发送的数据的

请问各位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switch(RevState)
      {
    //等待接收第一个同步头0xAA
      case  revhead1:
           if (SBUF==0xAA)
           {
            RevState=revhead2;
           }
           break;

     //等待接收第二个同步头0x55
       case  revhead2:
           if (SBUF==0x55)
           {
            RevState=revpakagelen;
           }
           else
           {
             RevState=revhead1;//状态机复位
           }
           break;

    //等待接收数据包长度
       case  revpakagelen:
           revlen=SBUF;
           if (revlen>revbufflen)
           {
             RevState=revhead1;//状态机复位
           }
           else
           {
//               checkSum+=SBUF;
               RevPtr=0;  //接收指针复位
               reved=0; //准备接收数据
               RevState=revpakage;
           }
           break;

     //等待接收数据内容
       case revpakage:
          revbuff[RevPtr++]=SBUF;
//         checkSum+=SBUF;
          if (RevPtr==revlen)
          {
           RevState=revcrc;
          }
//          break;

/*   //等待接收校验和
       case revcrc:
           if(checkSum==SBUF)
           {
             revok=1;//接收正确
           }
           else
           {
             revok=0;//接收正确
           } */
                   revok=1;
           reved=1;//接收到数据
           RevState=revhead1;//状态机复位
      }

楼主:
前辈们看到了  帮忙解答下

就以上代码 我在电脑上
发送
aa 55 03 3f 66 7f
包头|包头|长度|3个数据

这样发送是正确的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怪自己不够细心,坑爹啊,为此浪费 了好多时间

下面代码调整的时候继续跳到和验证去了

//等待接收数据内容

40.       case revpakage:

41.          revbuff[RevPtr++]=SBUF;

42.//         checkSum+=SBUF;

43.          if (RevPtr==revlen)

44.          {

45.           RevState=revcrc;
46.          }

47.//          break;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怪自己不够细心,坑爹啊,为此浪费 了好多时间

下面代码调整的时候继续跳到和验证去了

很赞

网友B(2014-10-13):
楼主,请问一下我如果要在接收端去掉包头,该如何去啊?

网友C:
这种格式,我就定3个:包头、包尾、转义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