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32通信的一些疑惑,望大大解答

楼主(2013-08-09):
我的板子之前用的485,后来我把max3485换成了max3232,通信程序没有变,只是改变了一下电气接口,但我跟电脑只接了TXD,RXD两根线,通信正常,请教一下232通信上位机和下位机可以不共地吗??

网友A:
不可以,短期用可能你运气好,正好正常,平时绝对不能这么用。

网友B:
要共地的,

网友C:
楼主是碰巧了,一定要共地;
我们的台式机主板的地都是接机壳然后接大地的,如果你的板子用稳压电源供电且负极接地了,那实际上是有了共地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碰巧了,一定要共地;
我们的台式机主板的地都是接机壳然后接大地的,如果你的板子用稳压电源供电且 ...

我换了电池,实验了照常可以通信的

网友D:
RX TX GND ,,,多查一下吧

网友E:
如果非要把两个地分开的话可以考虑两个地之间串一个电容,电容再并一个很大的电阻,这样可以交流共地,直流不共地。

网友F:
学习了,不公地的话直流还好,交流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