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AGE64的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3-08-09):
昨晚用了下mege64的外部中断,发现了个很奇怪的问题,本来想写一个下降沿触发中断然后通过独立按键去点亮小灯,但却发现只有在中断函数中才可以点亮小灯,当使用查询中断标志位去查询中断标志位是否置1的时候却发现检测不到按键的按下!不只有哪位高手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能不能帮小弟解决一下!

网友A:
不会啊  我以前都是中断标志  没问题的

网友B:
用avr-gcc的吧,8成又是那个volatil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  我以前都是中断标志  没问题的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用中断函数的办法就可以而用查询法就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vr-gcc的吧,8成又是那个volatile的问题

怎么说???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用中断函数的办法就可以而用查询法就不可以!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