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时间片大小

楼主(2013-08-09):
(无正文)

网友A:
1~100MS,典型10ms

网友B:
对1mS以下的响应时间需求呢?

网友C:
1~100ms?这么长,那有些对时间要求挺苛刻的系统是不是不适合用操作系统来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100ms?这么长,那有些对时间要求挺苛刻的系统是不是不适合用操作系统来做。。。 ...

偶就是在等这句话呢,因为有人说用了操作系统的人就不会回来裸奔了。

网友A:
RTOS下也可以直接中断处理某些紧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0MS,典型10ms

不能是什么性能的单片机都用10MS吧

网友D:
10ms的时间片 + 中断
基本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E:
这还要看单片机性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偶就是在等这句话呢,因为有人说用了操作系统的人就不会回来裸奔了。

恩恩,用操作系统做开发基本都是上层应用,如果跟底层关系更密切的话,还是裸奔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恩恩,用操作系统做开发基本都是上层应用,如果跟底层关系更密切的话,还是裸奔好。。。 ...

用了OS又不是说用不了中断,使用OS可以更好的管理多任务 何乐而不为,
你该不会认为使用后台的轮盘查询比OS的基于优先级管理的方式实时性更好吧。
前台ISR的话,就看OS的临界区用的多或少了,该用的临界区裸奔也一样要用,
除非不注重可靠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了OS又不是说用不了中断,使用OS可以更好的管理多任务 何乐而不为,
你该不会认为使用后台的轮盘查询比 ...

感觉吧,OS是一个平台,方便在各种单片机上都能够应用,方便移植,方便编程。。。如果在实际应用中可以不考虑这些的话,裸奔反而更好呢。。。

os是能跑多个任务,但最终在不也是根据时间片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分时执行

网友G:
请问 像IR 和温度测量DS18B20等多个对时序有要求的如何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感觉吧,OS是一个平台,方便在各种单片机上都能够应用,方便移植,方便编程。。。如果在实际应用中可以不 ...

抢占式的OS,可以在中断返回的时候,根据需要切换任务!可不是简单的时间片切换。
非抢占式的OS,也可以主动放弃cpu,切换到别的任务。
单纯的时间触发没有事件触发来的灵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抢占式的OS,可以在中断返回的时候,根据需要切换任务!可不是简单的时间片切换。
非抢占式的OS,也可以主 ...

明白~~~

表示只用过ucos_ii,其他的不太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明白~~~

表示只用过ucos_ii,其他的不太了解。。。

ucos ii作为一款抢占OS 在ISR开始的地方调用OSIntEnter()让OSIntNesting+1,
退出在ISR的末尾调用OSIntExit(),将OSIntNesting-1,当判断到OSIntNesting==0的时候,
代表着即将从中断平面返回到任务平面,就会进行任务调度~~
话说ucos的节拍ISR里也是通过OSIntExit()切换任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ucos ii作为一款抢占OS 在ISR开始的地方调用OSIntEnter()让OSIntNesting+1,
退出在ISR的末尾调用OSIntExi ...

了解。。。以后碰到ucos ii不懂得地方还要向你请教。。。

以前学的时候都没人教。。。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H:
ucos2 就是纯粹的 FP(Fixed Priority) 调度算法,跟“时间片”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网友I:
用抢占型的,压根就没有什么时间片

网友C:
抢占型的,虽然高优先级的任务跟时间片没什么关系,但是低优先级任务执行的时候是要看时间片的吧。。。。

网友H:
楼上还是糊涂的。
但是低优先级任务执行的时候是要看时间片的吧

你认为所谓的“时间片”,对“低优先级任务”的执行有什么影响?

网友J:
我一直认为,时间片轮只适合执行时间很短的任务。对于像LCD1602,LCD12864等这些执行时间较长的任务如何处理?因为这些任务执行时,会让其他任务长时间等待,这样实时性很差。求大神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一直认为,时间片轮只适合执行时间很短的任务。对于像LCD1602,LCD12864等这些执行时间较长的任务如何处 ...

把“其他”任务的优先级提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上还是糊涂的。

你认为所谓的“时间片”,对“低优先级任务”的执行有什么影响? ...

确实晕了,抢占型的OS是高优先级的任务一旦准备就绪就立即可以获得CPU控制权,这里的一旦准备就绪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想OSTimeDly()定时时间到了,或者等到了某个信号量,邮箱等,就算“准备就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确实晕了,抢占型的OS是高优先级的任务一旦准备就绪就立即可以获得CPU控制权,这里的一旦准备就绪是什么 ...

ucos ii中,当前运行的任务就是所有就绪任务中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任务的设计模式是基于事件触发的模式,比如邮箱 信号之类的玩意,信号发出去就能将等待这个信号的任务就绪,恢复的这个任务优先级如果比当前任务高的话就能切换过去。
相关post函数,除了互斥体因为和优先级有关无法用到ISR中外,别的几个事件和消息的构件的post函数都能放到ISR中。
而系统延时只是各种事件其中的一种而已。

网友K:
一般都是ms级的,如果特别短的就放中断,其实多大要看你的事件的最小那个的响应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