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在外部SRAM中运行代码?

楼主(2013-08-09):
不是在MDK设置里改地址为68000000的那种方式,那种掉电了就没了。
由于项目需要,我要把放在内部FLASH的代码搬移到SRAM中去运行,不知如何下手,求大神指点。

楼主:
有人会么????????

楼主:
为什么我每次发帖都自动结贴了???????问题没解决啊!!!!!!

网友A:
因为你不给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不给分~

原来如此,我发了好几次帖,都是自动结贴的,只有一次我到现在还没结贴,那次我给了20分,还是木有人回答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发了好几次帖,都是自动结贴的,只有一次我到现在还没结贴,那次我给了20分,还是木有人回答 ...

你可以考虑这样写标题: 本公司一产品准备转用STM32 ,调试中遇到如下问题,请香主解答

网友B:
叫你不给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考虑这样写标题: 本公司一产品准备转用STM32 ,调试中遇到如下问题,请香主解答[em:t ...

下次我直接说芯片有BUG,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你不给分。

以后我发帖都给5分好了。

网友C:
Running code from external SRAM is SLOW!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ning code from external SRAM is SLOW!

慢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可以运行。

网友D:
这个要写代码将内部FLASH代码搬运到外部SRAM吧,类似bootloader。
STM32应该没提供这个功能吧

网友E:
楼主   帮你顶一个吧   这一块   表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写代码将内部FLASH代码搬运到外部SRAM吧,类似bootloader。
STM32应该没提供这个功能吧 ...

没提供是不是就不能写了?搞了一个星期了没搞出来,老板天天问,压力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帮你顶一个吧   这一块   表示不懂

谢谢

网友F:
提供点思路
1 编译的时候,把程序的运行地址设置到外部sram你要搬移到的偏移地址
2 搬移的工作在你的内部sram里完成后,将pc指针跳转到外部sram的偏移地址
3 跳转的时候注意下,跳转的距离比较远和近,在汇编里使用的指令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供点思路
1 编译的时候,把程序的运行地址设置到外部sram你要搬移到的偏移地址
2 搬移的工作在你的内部s ...

总体思路我是知道的,就是具体怎么操作很头疼,汇编只能做到勉强看懂,让我没有资料参考地去写一段搬移程序的指令,会不知从何下手……我做嵌入式的同事有ARM9的资料,启动代码就有RO、RW、ZI段拷贝的汇编语句,不知STM32是否可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体思路我是知道的,就是具体怎么操作很头疼,汇编只能做到勉强看懂,让我没有资料参考地去写一段搬移程 ...

参考下u-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