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P大神指点

楼主(2013-08-09):
在做信号处理,已经用matlab处理过,现在用DSP处理,请问该怎么做。。求4阶IIR滤波器,FFT算法源程序

网友A:
不太明白。据说matlab可以导出dsp程序的

楼主:
就是用DSP设计IIR滤波器处理一个较大的数据文件,该怎么设计呢?循环寻址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DSP设计IIR滤波器处理一个较大的数据文件,该怎么设计呢?循环寻址怎么写? ...

你不是用matlab处理过了么?
看这里:一种基于Matlab的DSP调试及直接代码生成方法
http://wenku.baidu.com/view/5c7f64737fd5360cba1adbe4.html

楼主:
试下。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