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ost 清空缓冲区

楼主(2013-08-09):
usb fifo有个清空缓冲区的功能,那么什么时候需要清空呢???
对于in事务,正常的pop完所有内容肯定不用清了,发生错误的时候呢,肯定不会再去读缓冲区内容了,这个缓冲区会在错误时自动清空,还是说需要手动清空?  我猜想可能会在通道挂起时清相应的fifo,否则不会。那么对于data0/1翻转错误的情况,按照usb规范对于同步恢复要求,是忽略当前包但是依旧发ack,表明这个包重复,此时接收非空中断例程中,如果数据区显示有数据,需要清空吗

楼主:
正常都不需要清空  原因未知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默认是自动清空的    楼主   这个   应该没有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默认是自动清空的    楼主   这个   应该没有难度吧

哈哈 虽然我现在认为是自动清空,而且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在参考手册上没有看到说是自动清空的  最后我只好按照例程的做法、没有清fifo

还有 我现在也认为u盘挺简单的了 但是不敢说其他没做过的也简单  比如虚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