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电路板防雷设计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8-09):
自己顶一个   做了2级处理    请大家指点一下 缺点

楼主:
GT 是陶瓷放电管

网友A:
看不懂,不知道从哪来下手

网友B:
关注中,也想了解下高工们的方案!

网友C(2013-10-04):
我以前看过一些电源的防雷设计电路,PCB中在电源那设计成齿牙状好像是...

网友D:
坐等高工们的方案

网友E:
也想看看高手方案
关注下!

网友F:
中间的GT不要,L都换成自恢复保险丝和磁阻串联。

网友G:
呵呵,呵呵呵,得考虑GDT的续流问题啊,你这个电路有了雷击可以保护板子,但是电源会短路

网友H(2013-11-16):
EMS电路应该有很多吧

网友I(2014-05-12):
引用 网友G:
呵呵,呵呵呵,得考虑GDT的续流问题啊,你这个电路有了雷击可以保护板子,但是电源会短路 ...

但尽管电路板上保护了电源,遭遇雷击时,电源自身还是有可能坏掉的,如果电源自身没有做防雷保护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