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关于ICCAVR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8-09):
!W F:\Proteus\ICCAVR\main.c(104):[warning] old-style function definition for `init_timer1'
!W F:\Proteus\ICCAVR\main.c(14):[warning] old-style function definition for `timer1_ovf_isr'
!W F:\Proteus\ICCAVR\main.c(81):[warning] old-style function definition for `uart_rx'
!W F:\Proteus\ICCAVR\main.c(115):[warning] old-style function definition for `main'

在ICC编译中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在网上也搜索不到什么答案。。故发此贴寻求解决的办法  。。怎么样消除这些警告!!
编译器是ICCAVR 7.22版本的

网友A:
看看iccavr的help吧,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使用了 旧式  C 函数的定义格式.
建议使用新的规范的 C 函数定义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了 旧式  C 函数的定义格式.
建议使用新的规范的 C 函数定义格式.

能否说说新函数的格式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不清楚。。

网友C:
你把你程序里的旧的系统函数规范改成新的函数规范就好了,看一下help,具体研究一下要怎么改,也就是怎么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