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运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8-09):
如图所示:使用OPA2227运放芯片,AVDD为5V电源,当输入级增加了100k的电阻,同相放大。
实测结果发现:
1、放大电路输出端的信号为方波,不是稳定输出5V左右的放大信号;
2、当把输入端100k电阻去掉后,输出正常。
请教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小弟是菜鸟,还不会深入分析电路故障,请教高手帮忙啊!
稍后会将示波器记录的波形上传供各位分析,谢谢

图1 电路图
黄色表示运放输出信号,绿色表示运放同相输入端的信号,不知道为何同相输入端会产生这样的信号,求大侠啊!!!!

网友A:
运放的输出不要直接带电容,去掉C3才是关键

网友B:
R3=R4//R5,R3应小于47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R4//R5,R3应小于470欧姆

能讲一下为什么R3=R4//R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出不要直接带电容,去掉C3才是关键

电容去掉了,但是现象是一样的,输出仍然是方波,即有一部分的电压没有被放大,或者说被截止了

网友C:
你输入信号是什么?还有电压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输入信号是什么?还有电压幅度?

输入信号就是DA1点的电压,大约49.5mv。然后运放放大100倍。理论运放输出应该是大约5V的直流电压,但是现在实际测试发现输出为5V的方波,去掉100K的电阻就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D:
确定二极管不导通?你测量DA1电压为0.05v,还是0.7v~~~如果0.7,结果为可不是

网友E:
看看共模输入范围,你的超了。

网友C:
看了这个运放的资料,是个双极性电源供电的运放,电压输入范围是 (V–)+2V ~ (V+)–2V,显然是你的输入电压太低了。
你可以考虑增加一路负电源,或选用一个可以单极性电源工作的运放。

网友F:
使用单极运放   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出不要直接带电容,去掉C3才是关键

有空帮忙再分析一下输入信号,已上传了输入输出信号的示波器截图,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出不要直接带电容,去掉C3才是关键

为什么不能,有什么理论依据?他加C3不就是为了滤除一些高频信号的干扰吗?

网友G:
楼主:请问下你的这个同向输入端的两个V1是起什么作用了,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稳定的输入电压信号?

网友H:
R3为匹配电阻  R3=R4//R5 C3应该是屏蔽高频反馈信号 错误在R3

网友I:
看同向输入端的波形和楼主的初衷不一样,同向输入端不是50mv的电压。去掉R3(100k)之后,同向输入端电压由两个电阻分压固定,但加入之后为啥子出现这样的状况,真得等“大侠”来解释一下。至于反馈网络的C3/R5可以等效成一个器件看,可以认为是个选频率放大用的。。。以上愚论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