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怎么接收字符串

楼主(2013-08-09):
(无正文)

网友A:
void init_ser()
{

        TMOD=0X20;//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9600
        TR1=1;
        EA=1;
        SM0=0;
        SM1=1;
        REN=1;//允许串口接收
        ES=1;//开串口 中断

}

void delay(unint z)
{
        un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中断函数不用声明
{

        if(RI==1)
        {
                RI=0;
                ser_receive=SBUF;
                        if(ser_receive=='a')
                        {
                                m=1;
                        }
                        if( m==1 && ser_receive!='z')
                        {
                                receive_data[i]=ser_receive;
                                i++;
//                                if(i==36)
//                                {
//                                        i=0;
//                                        ser_flag=1;
//                                }
                        }
                        else if        (ser_receive=='z')
                        {
                                i=0;
                                m=0;
                                ser_flag=1;
                                xianshi=1;
                        }

        }

}
void uart()
{
        if(ser_flag==1)
                {
                        ES=0;
                        ser_flag=0;
                        for(j=0;j<57;j++)
                        {
                                SBUF=receive_data[j];
                                while(!TI);
                                TI=0;
                                delay(10);
                        }

                        ES=1;
                }

}
我刚写的,接受以a开始,以z结束的字符串,测试没问题。

网友A:
然后你根据你的命令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B:
跟接收十六进制没啥区别

网友C:
收好收,看到0x00就结尾,难的是咋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