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0延时2秒仿真可以,程序下载到芯片运行时没有2秒的

楼主(2013-08-09):
使用MPLAB IDEv8.92,mplab c18-v3.46编译器,芯片采用PIC18F2520,外部晶振10MHZ,用MPLAB SIM仿真RA0端口是延时了2秒后置1,但把程序下载的芯片内,一上电RA0就输出高电平5V,想让RA0端口延时2秒后再输出高电平5V,起不到延时效果。不知是什么原因,本人新手,求各位高手大侠点拨一下,多谢!!!

#include <p18F2520.h>      /*头文件*/

void PIC18F_High_isr(void);/*中断服务函数声明*/
void PIC18F_Low_isr(void); /*中断服务函数声明*/

#define RA0 PORTAbits.RA0
#define RC7 PORTCbits.RC7
unsigned int intnum;

       /*高优先级中断入口*/
#pragma code high_vector_section=0x8
void high_vector (void)
{
        _asm goto PIC18F_High_isr _endasm
}

       /*低优先级中断入口*/
#pragma code low_vector_section=0x18
void low_vector (void)
{
        _asm goto PIC18F_Low_isr _endasm
}

    /*高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函数*/
#pragma code
#pragma interrupt PIC18F_High_isr
void PIC18F_High_isr (void)    /*每进入一次中断需要200us*/
{
  intnum++;                  /*计数器加一*/
  TMR0L=20;                 /*TMR0重新置初值*/
  INTCONbits.TMR0IF=0;/*中断标志位清零*/
}

    /*低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函数*/
#pragma interruptlow PIC18F_Low_isr
void PIC18F_Low_isr (void)
{
   RC7=1;                         /* 输出高电位*/
   INTCON3bits.INT1IF=0; /*外部中断标志位清零*/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WDTCONbits.SWDTEN = 0;  /* 看门狗关闭*/
        RCONbits.POR =0;                /*上电复位使能*/
        OSCCON=0xfc;                     /* 使能外部晶振10MHZ*/
        TRISAbits.TRISA0=0;            /* 端口为输出*/
        TRISCbits.TRISC7=0;            /* 端口为输出*/
}

/*扫描函数*/
void scanf()
{
        if(intnum==10000)                  /*如果2秒到*/
        {
                intnum=0;                       /*计数器清零*/
                  RA0=1;                         /* 输出高电位*/
                  T0CONbits.TMR0ON=0; /*关闭TMR0定时器*/
        }

}

/*TMR0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MR0_init()
{
   T0CON=0x40;              /*8位定时器未分频*/
   TMR0L=20;                   /*TMR0定时器赋初值*/
    INTCONbits.TMR0IF=0; /*中断标志位清零*/
    INTCONbits.TMR0IE=1; /*TMR0定时器中断允许*/
    T0CONbits.TMR0ON=1; /*TMR0定时器中断使能*/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                                 /*初始化*/
        TMR0_init();                      /*TMR0定时器初始化*/
        INTCONbits.GIE=0;           /*关全局中断*/
        RCONbits.IPEN=1;            /*使能中断优先级*/
        INTCON2bits.TMR0IP=1;  /*TMR0中断为高优先级*/
        INTCON3bits.INT1IP=0;    /*外部中断为低优先级*/
        INTCON2bits.INTEDG1=1;/*外部中断上升沿触发*/
        INTCON3bits.INT1IF=0;    /*外部中断标志位清零*/
        INTCON3bits.INT1IE=1;   /*外部中断允许*/
        INTCONbits.PEIE=1;        /*开低优先级全局中断*/
        INTCONbits.GIE=1;          /*开全局中断*/
        while(1)
        {
                scanf();                   /*扫描函数*/
        }
}

网友A:
PIC的Timer0好像是关不断的,楼主先把问题分开,以实际运行为准,如果是每2秒扫描了一次,只是第一次上电没有延时,就去找标志问题,否则就找定时器相关设置和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的Timer0好像是关不断的,楼主先把问题分开,以实际运行为准,如果是每2秒扫描了一次,只是第一次上电没 ...

感谢 NE5532 版主的解答,我的程序进一次中断需要200us,仿真正常,就是烧到芯片内就没效果,求您帮忙。。。

网友B:
先确定MCU有没有在跑 再谈其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NE5532 版主的解答,我的程序进一次中断需要200us,仿真正常,就是烧到芯片内就没效果,求您帮忙。 ...

没效果是什么意思?咱是工程师,不能学老百姓描述问题啊,要说清楚什么现象。

网友C:
  RD0=1;              /* 输出高电位*/
                  T0CONbits.TMR0ON=0;        /*关闭TMR0定时器*/
建议楼主此处先不要关闭TMR0定时器,RD0 = !RD0; 试试该端口会不会出现方波再说。

网友B:
楼主的程序能编译通过 真是能扯 PIC18F2520根本就没有PORTD引脚  自然也就不会有TRIS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此处先不要关闭TMR0定时器,RD0 = !RD0; 试试该端口会不会出现方波再说。 ...

感谢张鹏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能编译通过 真是能扯 PIC18F2520根本就没有PORTD引脚  自然也就不会有TRISD的  ...

多谢参与!原来用的是pic18f4520程序调试不行,后改为pic18f2520也不行,实在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MCU有没有在跑 再谈其他

感谢参与!MCU确实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效果是什么意思?咱是工程师,不能学老百姓描述问题啊,要说清楚什么现象。 ...

多谢版主!现象是电路板一上电端口就有输出,用示波器抓不到延时的时间,没有延时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参与!MCU确实在跑

你说的RD0延时2s  程序中哪里能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RD0延时2s  程序中哪里能体现????

你好!yklstudent ,中断一次需要200us,计数器计到10000刚好是2s.
void PIC18F_High_isr (void)    /*每进入中断需要200us*/
{
  intnum++;           /*计数器加一*/
  TMR0L=20;           /*TMR0重新置初值*/
  INTCONbits.TMR0IF=0;/*中断标志位清零*/
}
void scanf()
{
        if(intnum==10000)       /*如果2秒到*/
        {
                intnum=0;           /*计数器清零*/
                  RD0=1;              /* 输出高电位*/
                  //T0CONbits.TMR0ON=0;        /*关闭TMR0定时器*/
        }

}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张鹏的建议!

多谢你张鹏,我用示波器按照你说的方法測试有2s的方波(不标准)和高电平5V,如果让端口置1,它就直接输出,没有延时,真蛋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现象是电路板一上电端口就有输出,用示波器抓不到延时的时间,没有延时效果。。。 ...

看楼主还没学会描述现象的科学方法,一上电就输出了什么??你想看到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还没学会描述现象的科学方法,一上电就输出了什么??你想看到什么现象? ...

本人愚昧,请包涵,我的意思是一上电秒针走两个刻度后,RA0端口输出高电平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愚昧,请包涵,我的意思是一上电秒针走两个刻度后,RA0端口输出高电平5V, ...

那我再帮你翻译一下,你想上电以后,RA0先输出为低,2秒以后输出为高对吧。

那单片机上电以后,RA0的状态是什么呀?我好像没看到你输出低电平的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再帮你翻译一下,你想上电以后,RA0先输出为低,2秒以后输出为高对吧。

那单片机上电以后,RA0的状 ...

多谢版主的点拨,在程序初始化时加了RD0=0;再重新烧写就OK了,您不愧是大侠呀,我好崇拜您!!!给您加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的点拨,在程序初始化时加了RD0=0;再重新烧写就OK了,您不愧是大侠呀,我好崇拜您!!!给您加分 ...

呵呵,所以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复杂,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D:
版主的点播,一步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