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M信号接收处理电路如何工作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8-09):
其中,SCAX-1,还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A:
〓 无线电遥控模块、组件及应用 181页 书...
→→ 实用无线电遥控 307页 4.3M pdf版 ←←,...
〓 实用遥控电路原理与设计速成 335页 5.5M...
〓 实用遥控电路原理与设计速成 335页 5.5M...

http://szvince.cn.makepolo.com/product/100092564459.html

SCAX1S 遥控解码IC的详细信息

  • 品牌/型号:SC/SCAX1S
  • 批号:201004
  • 封装:SOP
  • 营销方式:厂家直销
  • 产品性质:热销
  • 处理信号:数字信号
  • 制作工艺:半导体集成
  • 集成程度:小规模
  • 导电类型:双极型
  • 工作温度:-40~85(℃)℃
  • 类型:遥控IC

-

SCAX1S 遥控解码IC
SCAX1S 遥控解码IC
一、      特征:
l 工作电压范围:2.4V~5.0V
l 内置两组OP放大器;
l 内置RC振荡。
二、      使用事项
DC供电电压       —————————————    2.4V~5.0V
输入/输出电压 —————————————  GND0.3V~ +0.3V
工作温度     —————————————  -10℃~125℃
贮藏温度     —————————————  -25℃~125
三、      附注
使用时,不要超出“使用事项”中所列数值范围,否则芯片可能会损坏。如在“使用事项”所列的极限值下工作,也不应超出一定时间限度,否则即使不引起损坏也会影响产品使用寿命。
四、      电气参数
SCAX-1(VDD=4.5V,Fosc=128KHz,TA=25℃,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参数

符号

最小值

典型

最大值

工作电压

VDD

2.4V

4V

5V-

工作电流

Idd

1 mA

-

1.5mA

DC O/P驱动电流

Idrive
1mA

-

-

AC O/P衰减电流

Isink
1mA

-

-

频率变化值

Itolerance
-15%

-

15%

编号

名称

说明

OSCI

振荡输入端

OSCO

振荡输出端

VDD

电源正极

VI1

反相1输入端

VO1

反相1输出端

VI2

反相2输入端

VO2

反相2输出端

VSS

电源负极

五、

楼主:
那个天线进来那一段,那个信号是如何分析呢??

网友B:
这个应该叫做27M超再生电路

楼主:
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