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语言初学者编程规范—可读性

楼主(2013-08-09):
1 避免使用默认的运算优先级注意运算符的优先级,并用括号明确表达式的操作顺序,避免使用默认优先级,可防止阅读程序时产生误解,防止因默认的优先级与设计思想不符而导致程序出错。

示例:下列语句中的表达式
word = (high << 8) | low     (1)
if ((a | b) && (a & c))      (2)
if ((a | b) < (c & d))       (3)

如果书写为:
high << 8 | low
a | b && a & c
a | b < c & d

由于
high << 8 | low = ( high << 8) | low,
a | b && a & c = (a | b) && (a & c),
(1)(2)不会出错,但语句不易理解;a | b < c & d = a | (b < c) & d,(3)造成了判断条件出错。
2 使用有意义的标识,避免直接使用数字避免使用不易理解的数字,用有意义的标识来替代。涉及物理状态或者含有物理意义的常量,不应直接使用数字,必须用有意义的枚举或宏来代替。

示例:如下的程序可读性差。
if (Trunk[index].trunk_state == 0)
{
Trunk[index].trunk_state = 1;
...  // program code
}

应改为如下形式。
#define TRUNK_IDLE 0
#define TRUNK_BUSY 1

if (Trunk[index].trunk_state == TRUNK_IDLE)
{
Trunk[index].trunk_state = TRUNK_BUSY;
...  // program code
}
3 源程序中关系较为紧密的代码应尽可能相邻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程序阅读和查找。示例:以下代码布局不太合理。
rect.length = 10;
char_poi = str;
rect.width = 5;

若按如下形式书写,可能更清晰一些。
rect.length = 10;
rect.width = 5; // 矩形的长与宽关系较密切,放在一起。
char_poi = str;
4.4 不要使用难懂的技巧性很高的语句、复杂的表达式除非很有必要时,原则上不要使用难懂的技巧性很高的语句和复杂的表达式——高技巧语句不等于高效率的程序,源程序占用空间的节约并不等于目标程序占用空间的节约,实际上程序的效率关键在于算法。

(1)如下表达式,考虑不周就可能出问题,也较难理解。
* stat_poi ++ += 1;
* ++ stat_poi += 1;
应分别改为如下:
*stat_poi += 1;
stat_poi++;     // 此二语句功能相当于“ * stat_poi ++ += 1; ”
++ stat_poi;
*stat_poi += 1; // 此二语句功能相当于“ * ++ stat_poi += 1; ”

(2)如下表达式,不同的编译器给出的结果不一样,b是否先执行?
x=b + i++;
应改为:
x = b + i;
i++;

网友A:
学习了,个人对于“使用有意义的标识,避免直接使用数字”有些感触,回去把自己的程序改了,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个人对于“使用有意义的标识,避免直接使用数字”有些感触,回去把自己的程序改了,呵呵。谢谢[em: ...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