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语言初学者编程规范—注释

楼主(2013-08-09):
1 注释的原则和目的注释的原则是有助于对程序的阅读理解,在该加的地方都加了,注释不宜太多也不能太少,注释语言必须准确、易懂、简洁。通过对函数或过程、变量、结构等正确的命名以及合理地组织代码的结构,使代码成为自注释的——清晰准确的函数、变量等的命名,可增加代码可读性,并减少不必要的注释——过量的注释则是有害的。
注释的目的是解释代码的目的、功能和采用的方法,提供代码以外的信息,帮助读者理解代码,防止没必要的重复注释信息。 示例:如下注释意义不大。
/* if receive_flag is TRUE */
if (receive_flag)
而如下的注释则给出了额外有用的信息。
/* if mtp receive a message from links */
if (receive_flag)
2 函数头部应进行注释函数头部应进行注释,列出:函数的目的/ 功能、输入参数、输出参数、返回值、调用关系(函数、表)等。
示例1:下面这段函数的注释比较标准,当然,并不局限于此格式,但上述信息建议要包含在内。

/*************************************************
  Function:       // 函数名称
  Description:    // 函数功能、性能等的描述
  Calls:          // 被本函数调用的函数清单
  Called By:      // 调用本函数的函数清单
  Input:          // 输入参数说明,包括每个参数的作
                  // 用、取值说明及参数间关系。
  Output:         // 对输出参数的说明。
  Return:         // 函数返回值的说明
  Others:         // 其它说明
*************************************************/

对于某些函数,其部分参数为传入值,而部分参数为传出值,所以对参数要详细说明该参数是入口参数,还是出口参数,对于某些意义不明确的参数还要做详细说明(例如:以角度作为参数时,要说明该角度参数是以弧度(PI),还是以度为单位),对既是入口又是出口的变量应该在入口和出口处同时标明。等等。

在注释中详细注明函数的适当调用方法,对于返回值的处理方法等。在注释中要强调调用时的危险方面,可能出错的地方。
3 进行注释时的注意事项(1)建议边写代码边注释,修改代码同时修改相应的注释,以保证注释与代码的一致性。不再有用的注释要删除。

(2)注释的内容要清楚、明了,含义准确,防止注释二义性。说明:错误的注释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3)避免在注释中使用缩写,特别是非常用缩写。在使用缩写时或之前,应对缩写进行必要的说明。

(4)注释应与其描述的代码相近,对代码的注释应放在其上方或右方(对单条语句的注释)相邻位置,不可放在下面。除非必要,不应在代码或表达中间插入注释,否则容易使代码可理解性变差。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例1:
/* get replicate sub system index and net indicator */

repssn_ind = ssn_data[index].repssn_index;
repssn_ni = ssn_data[index].ni;

例2:
repssn_ind = ssn_data[index].repssn_index;
repssn_ni = ssn_data[index].ni;
/* get replicate sub system index and net indicator */

应如下书写
/* get replicate sub system index and net indicator */
repssn_ind = ssn_data[index].repssn_index;
repssn_ni = ssn_data[index].ni;

(5)对于所有有物理含义的变量、常量,如果其命名不是充分自注释的,在声明时都必须加以注释,说明其物理含义。变量、常量、宏的注释应放在其上方相邻位置或右方。

示例:
/* active statistic task number */
#define MAX_ACT_TASK_NUMBER 1000
#define MAX_ACT_TASK_NUMBER 1000 /* active statistic task number */

(6)数据结构声明( 包括数组、结构、类、枚举等) ,如果其命名不是充分自注释的,必须加以注释。对数据结构的注释应放在其上方相邻位置,不可放在下面;对结构中的每个域的注释放在此域的右方。

示例:可按如下形式说明枚举/数据/联合结构。
/* sccp interface with sccp user primitive message name */
enum  SCCP_USER_PRIMITIVE
{
N_UNITDATA_IND, /* sccp notify sccp user unit data come */
N_NOTICE_IND,   /* sccp notify user the No.7 network can not */
     /* transmission this message */
N_UNITDATA_REQ, /* sccp user's unit data transmission request*/
};

(7)全局变量要有较详细的注释,包括对其功能、取值范围、哪些函数或过程存取它以及存取时注意事项等的说明。

示例:
/* The ErrorCode when SCCP translate */
/* Global Title failure, as follows */      // 变量作用、含义
/* 0 - SUCCESS   1 - GT Table error */
/* 2 - GT error  Others - no use  */       // 变量取值范围
/* only  function  SCCPTranslate() in */
/* this modual can modify it,  and  other */
/* module can visit it through call */
/* the  function GetGTTransErrorCode() */    // 使用方法
BYTE g_GTTranErrorCode;

(8)注释与所描述内容进行同样的缩排,让程序排版整齐,并方便注释的阅读与理解。

示例:如下例子,排版不整齐,阅读稍感不方便。
void example_fun( void )
{
/* code one comments */
CodeBlock One

  /* code two comments */
    CodeBlock Two
}
应改为如下布局。
void example_fun( void )
{
/* code one comments */
CodeBlock One

/* code two comments */
CodeBlock Two
}

(9)将注释与其上面的代码用空行隔开。

示例:如下例子,显得代码过于紧凑。
/* code one comments */
program code one
/* code two comments */
program code two
应如下书写
/* code one comments */
program code one

/* code two comments */
program code two

(10)对变量的定义和分支语句(条件分支、循环语句等)必须编写注释。这些语句往往是程序实现某一特定功能的关键,对于维护人员来说,良好的注释帮助更好的理解程序,有时甚至优于看设计文档。

(11)对于switch 语句下的case 语句,如果因为特殊情况需要处理完一个case 后进入下一个case 处理(即上一个case后无break),必须在该case 语句处理完、下一个case 语句前加上明确的注释,以清楚表达程序编写者的意图,有效防止无故遗漏break语句(可避免后期维护人员对此感到迷惑:原程序员是遗漏了break语句还是本来就不应该有)。示例:
case CMD_DOWN:
ProcessDown();
break;
case CMD_FWD:
ProcessFwd();
if (...)
{
  ...
  break;
} else
{
  ProcessCFW_B();   // now jump into case CMD_A
}
case CMD_A:
ProcessA();
break;
...

(12)在程序块的结束行右方加注释标记,以表明某程序块的结束。当代码段较长,特别是多重嵌套时,这样做可以使代码更清晰,更便于阅读。示例:参见如下例子。
if (...)
{
program code
while (index < MAX_INDEX)
{
  program code
} /* end of while (index < MAX_INDEX) */ // 指明该条while语句结束
} /* end of  if (...)*/ // 指明是哪条if语句结束

(13)在顺序执行的程序中,每隔3—5行语句,应当加一个注释,注明这一段语句所组成的小模块的作用。对于自己的一些比较独特的思想要求在注释中标明。

(14)注释格式尽量统一,建议使用“/* …… */”。

(15)注释应考虑程序易读及外观排版的因素,使用的语言若是中、英兼有的,建议多使用中文,除非能用非常流利准确的英文表达——注释语言不统一,影响程序易读性和外观排版,出于对维护人员的考虑,建议使用中文。

网友A:
不错,自己还需要修炼啊。这么多的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自己还需要修炼啊。这么多的规矩

如果一开就养成好习惯  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