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语言初学者编程规范—排版

楼主(2013-08-09):
1 严格采用阶梯层次组织程序代码函数或过程的开始、结构的定义及循环、判断等语句中的代码都要采用缩进风格,case 语句下的情况处理语句也要遵从语句缩进要求。

程序块的分界符(如C/C++ 语言的大括号‘{’ 和‘}’)应各独占一行并且位于同一列,同时与引用它们的语句左对齐。在函数体的开始、类的定义、结构的定义、枚举的定义以及if 、for 、do 、while 、switch 、case 语句中的程序都要采用如上的缩进方式。

各层次缩进的风格采用TAB缩进(TAB宽度原则上使用系统默认值,TC使用8空格宽度,VC使用4空格宽度)。示例:
if (x is true)
{
we do y
}
else
{
if (a > b)
{
  ...
}
else
{
  ...
}
}
和:
if (x == y)
{
...
}
else if (x > y)
{
...
}
else
{
....
}

注意,右括号所在的行不应当有其它东西,除非跟随着一个条件判断。也就是do-while语句中的“while”,象这样:
do
{
body of do-loop
} while (condition);

说明:代码离不开缩进,缩进背后的思想是:清楚地定义一个控制块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尤其是在你连续不断的盯了20个小时的屏幕后,如果你有大尺寸的缩进。你将更容易发现缩进的好处。

关于缩进主要有两个争论,一个是该用空格(Space)还是用制表符(Tab),另外一个是该用4格缩进还是8格缩进甚至都不是。建议总是使用Tab缩进,因为几乎所有的代码(不仅仅是C代码)都在使用Tab缩进。

现在,有些人说8个字符大小的缩进导致代码太偏右了,并且在一个80字符宽的终端屏幕上看着很不舒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你有超过3个级别的缩进,你就有点犯糊涂了,应当修改你的程序。简而言之,8个字符的缩进使程序更易读,而且当你把功能隐藏的太深时,多层次的缩进还会对此很直观的给出警告。要留心这种警告信息。

例外:对于由开发工具自动生成的代码可以有不一致。
2 及时折行较长的语句(>80 字符)要分成多行书写,长表达式要在低优先级操作符处划分新行,操作符放在新行之首,划分出的新行要进行适当的缩进(至少1个TAB位置),使排版整齐,语句可读。示例:
report_or_not_flag = ((taskno < MAX_ACT_TASK_NUMBER)
   && (n7stat_stat_item_valid (stat_item))
   && (act_task_table[taskno].result_data != 0));

循环、判断等语句中若有较长的表达式或语句,则要进行适应的划分,长表达式要在低优先级操作符处划分新行,操作符放在新行之首。示例:
if ((taskno < max_act_task_number)
  && (n7stat_stat_item_valid (stat_item)))
{
... // program code
}

for (i = 0, j = 0; (i < BufferKeyword[word_index].word_length)
     && (j < NewKeyword.word_length); i++, j++)
{
... // program code
}

for (i = 0, j = 0;
(i < first_word_length) && (j < second_word_length);
  i++, j++)
{
... // program code
}

若函数或过程中的参数较长,则要进行适当的划分。示例:
n7stat_str_compare((BYTE *) & stat_object,
     (BYTE *) & (act_task_table[taskno].stat_object),
   sizeof (_STAT_OBJECT));
n7stat_flash_act_duration( stat_item, frame_id *STAT_TASK_CHECK_NUMBER
       + index, stat_object );3 一行只写一条语句不允许把多个短语句写在一行中,即一行只写一条语句。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rect.length = 0;  rect.width = 0;
应如下书写
rect.length = 0;
rect.width  = 0;
1.4 if、for、do、while等语句格式规定
if 、for 、do 、while 、case 、switch 、default 等语句自占一行,且if 、for 、do 、while 等语句的执行语句部分无论多少都要加花括号{}。5 空行(1)变量说明之后必须加空行。
(2)相对独立的程序块之间应加空行。
6 空格在两个以上的关键字、变量、常量进行对等操作时,它们之间的操作符之前、之后或者前后要加空格;进行非对等操作时,如果是关系密切的立即操作符(如-> ),后不应加空格。采用这种松散方式编写代码的目的是使代码更加清晰。
由于留空格所产生的清晰性是相对的,所以,在已经非常清晰的语句中没有必要再留空格,如果语句已足够清晰则括号内侧(即左括号后面和右括号前面)不需要加空格,多重括号间不必加空格,因为在C/C++语言中括号已经是最清晰的标志了。
在长语句中,如果需要加的空格非常多,那么应该保持整体清晰,而在局部不加空格。给操作符留空格时不要连续留两个以上空格。
(1)逗号、分号只在后面加空格。
int a, b, c;

(2)比较操作符, 赋值操作符"="、 "+=",算术操作符"+"、"%",逻辑操作符"&&"、"&",位域操作符"<<"、"^"等双目操作符的前后加空格。
if (current_time >= MAX_TIME_VALUE)
{
a = b + c;
}
a *= 2;
a = b ^ 2;

(3)"!"、"~"、"++"、"--"、"&"(地址运算符)等单目操作符前后不加空格。

*p = 'a';        // 内容操作"*"与内容之间
flag = !isEmpty; // 非操作"!"与内容之间
p = &mem;        // 地址操作"&" 与内容之间
i++;             // "++","--"与内容之间

(4)"->"、"."前后不加空格。
p->id = pid;     // "->"指针前后不加空格

(5) if、for、while、switch等与后面的括号间应加空格,使if等关键字更为突出、明显。
if (a >= b && c > d)
7 对变量的定义,尽量位于函数的开始位置(1)应避免分散定义变量。
(2)同一行内不要定义过多变量。
(3)同一类的变量在同一行内定义,或者在相邻行定义。
(4)数组、指针等复杂类型的定义放在定义区的最后。
(5)变量定义区不做较复杂的变量赋值。
1.8 程序各部分的放置顺序在较小的项目中,按如下顺序组织安排程序各部分:
(1)#include <C的标准头文件>。
(2)#include 〞用户自定义的文件〞。
(3)#define 宏定义。
(4)全局变量定义。
(5)函数原型声明。
(6)main函数定义。
(7)用户自定义函数。

以上各部分之间、用户自定义的函数之间应加空行。注意,函数原型声明统一集中放在main函数之前,不放在某个函数内部。

网友A:
程序写多了自然就会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写多了自然就会这样做

有个良好的开头  后面会容易点

网友B:
貌似论坛不支持显示程序的缩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论坛不支持显示程序的缩进。。?

你使用高级编辑试一下?

网友C(2014-06-25):
折行应用承接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