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下TI的ARM cortex A8性价比最高的板子有哪些?

楼主(2013-08-09):
最近网上看见TI最新推出的Beaglebone Black  板子,貌似很火,价格才300多块钱很便宜,这个板子有跟它配套使用的电容触摸屏吗?

网友A:
电容屏需要搞驱动的,

网友A:
我们正在AM335X的主板相关产品。

看看我们的核心板。后续我们会推出各种针对不同项目的工程板。

网友A:
该产品完全采用工业内存,100%稳定。

网友B:
邮票孔间距多少的?

楼主: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Beaglebone Black配套的1024*768的高清电容屏,提供android4.1系统  linux系统和wince6.0系统,详情请登录网站:http://www.chipsee.com/best-product/bbb-exp-c.html

网友C:
这广告打的,貌似被应鹏飞抢了风头哇,哈哈

楼主:
北京芯普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hipsee.com/

CPU: ARM Cortex A8,1GHz
内存: 512MB DDR3NAND:512MB存储器:
uSD卡,最大支持32GB
显示:8 英寸,1024*768;
触摸:四线电阻触摸.RS232:2路光耦隔离
RS485:  2 路光耦隔离
CAN :  1 路光耦隔离
LAN:   1 路,100M
USB:      4路USB 2.0接口,其中: 3 路USB HOST,1路 USB OTG,可根据用户需求配置为HOST 或者SLAVE。
GPIO:    4 路输入,4 路输出,,光耦隔离.
音频:自带2W扬声器,标准3.5mm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3G模块:  可安装WCDMA+GPS 模块(默认未安装)
电源输入:  直流6~42V.
工作温度:-30°C ~ 70°C
尺寸: 200*145*25mm,8个定位孔。

支持操作系统:
1、Android 4.1;
2、Linux(TI DVSDK);
3、Windows CE 6.0;
4、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7.0

根据客户需要可以随意安装其中任意一款系统,现在出货的型号有:7寸      8寸    10.4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