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FM24CL04使用问题

楼主(2013-08-09):
     该器件是串口通信的SDA SCL.用的单片机是mega128,与FM24CL04的接口是PD5---SDA  PD6--SCL。问题是:我编程是需要使用软件模拟TWI通信么?即将PD5定义成SDA,PD6定义成SCL,然后程序和51的I2C类似。还是必须遵循AVR 的TWI协议。本人刚学,而且语言的组织能力有限,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用  有硬件iic  当然你也可以软件写一个模拟iic   具体怎么设置   参照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  有硬件iic  当然你也可以软件写一个模拟iic   具体怎么设置   参照datasheet ...

但是它MCU硬件的SDL SCL没有和FM24的对应引脚相连呀,还可以硬件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  有硬件iic  当然你也可以软件写一个模拟iic   具体怎么设置   参照datasheet ...

还有一个问题问版主,我要是想使用软件模拟,写法和51的IIC的写法一样么?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它MCU硬件的SDL SCL没有和FM24的对应引脚相连呀,还可以硬件控制么?

不就是两条线吗?SDA,SCK对应连上加上拉不就行了么,你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问版主,我要是想使用软件模拟,写法和51的IIC的写法一样么?多谢了 ...

时序一样的   就是IO控制的写法不太一样

网友B:
AVR都有twi控制器,不用软件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一样的   就是IO控制的写法不太一样

我懂你的意思了 我试试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都有twi控制器,不用软件写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懂你的意思了 我试试 先谢谢了

ok   不懂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