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被雷劈了,可是我不认识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3-08-09):
见下图,在输入端有两个大电容,每一个大电容都并联了一个这样的像瓷片电容一样的东西,结果就是,电容没事,这两个东西却被烧焦了,请问这是个什么东西?是TVS管吗?而且,这个电源里面有4个PC123光耦,也奇怪。图在下面,2.8M,加载比较慢请多等一下或刷新一下。

网友A:
是压敏电阻吧

网友B:
楼主,你为啥不把图的分辨率改小一点再传呢。很难看到图片额。这个是压敏电阻,英文MOV,用来抑制瞬态电压的。

斑竹帮忙编辑吧,,哈哈。。如果手机用户看这个帖子,赔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为啥不把图的分辨率改小一点再传呢。很难看到图片额。这个是压敏电阻,英文MOV,用来抑制瞬态电压 ...

起初我也怀疑是压敏电阻,可是普通的压敏电阻上面写的不是这些内容,如果上面写着450V之类的参数的话,就好确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起初我也怀疑是压敏电阻,可是普通的压敏电阻上面写的不是这些内容,如果上面写着450V之类的参数的话,就 ...

普通压敏电阻上面写的恰恰就是这样的内容

网友D:
压敏就是这样子的,还真没见过你说的上面标450V的。450V的会标451
LZ谷哥度娘一下:7D241K

网友E:
如果楼主电脑上装岛国片太多的话(ZB太多),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换20D241好了。能多挨几次劈(ZB被雷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敏就是这样子的,还真没见过你说的上面标450V的。450V的会标451
LZ谷哥度娘一下:7D241K ...

是我孤陋寡闻了,压敏电阻我只听说过,还从来没见过

网友F:
压敏电阻。
7D:尺寸
241:电压

网友G:
压敏电阻,被高压或雷击时迅速短路接地而保护此元件后的电路不受损害!

网友H:
压敏电阻,学习。

网友I:
压敏电阻7D241K是型号,这东西就是用来扛雷击的

网友J:
7D241——7D:片径7mm(封装后外径10mm左右),241:转折电压,24*10^1=240V

网友K:
压敏电阻鉴定完毕

网友L:
电脑用的是241的么,这么小?

网友M:
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N:
压敏电阻,,不用怀疑

网友O:
压敏电阻,鉴定完毕!

网友P:
241的压敏电阻,应该不是用在220V的LN之间,估计是LN对地的。
但一般LN对地不会接压敏电阻的,楼主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