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 ISP 下载程序问题(15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3-08-09):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单片机型号: IAP15F2K61S2
  固件版本号: 7.1S

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
  .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内部RC振荡器
  . 当前的振荡器的频率: 11.051MHz
  .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 34.624KHz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3.82 V
  . 低压时不能进行EEPROM操作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TXD与RXD为相互独立的IO
  . 芯片复位后,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
  . 芯片复位后,P2.0输出低电平

  . 单片机型号: IAP15F2K61S2

开始调节频率 ...                        [1.311"]
调节后的频率: 11.048MHz (-0.103%)

正在重新握手 ... 成功                        [0.281"]
当前的波特率: 115200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命令未响应,下载失败 !

网友A:
STCISP稳定版本是4.88,应该不支持这个型号的

网友B:
这个遇到过,降低波特率(例如4800BPS),使用PC原生串口,基本都可以解决。

(另设置的频率过高也容易出这个问题,例如超过35Mhz)

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ISP稳定版本是4.88,应该不支持这个型号的

STCISP 旧的稳定版本是STC-ISP V4.83。

现在STC-ISP V6.XX 已支持全系列STC单片机,所以建议使用新版,而且在不断改进中(新软件在联网机器会自动提示有否可升级版本)。

目前最新的是:http://www.****ducst/STCISP/stc-isp-15xx-v6.57.exe

网友C:
同意2L观点

网友D:
波特率设定为2400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2013-09-18):
STC的ISP软件不支持USB转串口(除其推荐的CH34x芯片的外),这是软件的缺陷。

STC想到的解决办法是用苛刻的硬件条件来弥补软件的缺陷。

建议楼主去买带串口的计算机主板,几乎是100%的成功。

网友B(点评):
STC对USB转串口线的时序、电平要求较严格,但除了CH34X, 用FT232,正版的PL2303还是可以的。:)最后当然是台式机的原生串口最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