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问一下,这是什么

楼主(2013-08-09):
问一下,导线上的红色小圆圈是什么啊,怎么画的啊,

网友A:
天线板?好像是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板?好像是 啊!

板子是超高频,有天线的,应该是天线板,你还没说红色的小圈圈是什么

网友B:
天线匹配网络?

网友C:
红色的东西应该是测试点,比如一个焊盘什么的,可以用探头直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的东西应该是测试点,比如一个焊盘什么的,可以用探头直接测

可是在PCB板里,没有测试焊盘点

网友D:
我也有疑问?求解释?

网友E:
恩  好像是天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