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USART中断出不来了

楼主(2013-08-09):
进入接收中断后出不来了,单步运行可以执行程序,一全速运行就进入接收中断,无法出来,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OR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RXNE)!=RESET)
                {
                        RX_ID[cose++]=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RXNE);

                }

}

网友A:
你怎么就知道出不来了呢,你把全部代码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就知道出不来了呢,你把全部代码发出来看看。

全速运行的时候,一断开就是中断里面,并且一直都在中断里面,但我没发送数据给芯片,单步运行的时候是可以执行跳出中断,然后再全速运行又死在了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速运行的时候,一断开就是中断里面,并且一直都在中断里面,但我没发送数据给芯片,单步运行的时候是可 ...

你把全部代码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全部代码发出来看看

void USART3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TXE,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OR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RXNE)!=RESET)
                {
                        RX_ID[cose++]=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RXNE);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ORE);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

这是主要的,其它的是一些应用程序,就是当接收到数组后执行的程序,就这发了,太长。采用的是中断接收,查询发送。

网友B:
你把IO口配置完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IO口配置完再试试

IO,USART,NVIC全部都配置了

网友B:
供参考,我觉得你是IO口没设置好,不稳定而进入中断。
void USART_CONFI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A的第9口设置为复用输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A的第10口设置为上拉输入,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设置串口通信时的波特率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设置数据位的长度8个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设置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设置校验位“无”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设置硬件控制流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设置发送使能,接收使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将以上赋完值的结构体带入库函数USART_Init进行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使能串口1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开启USART1,注意与上面RCC_APB2PeriphClockCmd()设置的区别
}

网友C:
单步调试   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代码量太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步调试   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代码量太多哦

单步高度没有问题,每一步都能通过,但只要一全速运行就进入中断

网友D:
难道是中断标志位没有及时清除   或者是直接进入了死循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