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源如何实现?

楼主(2013-08-09):
今天领导拿一份技术协议过来,扔到我桌面上,说好好看,想办法搞定,我一看,吓了一跳,顿时头皮发麻,大致如下:
DC/DC,输入400V,输出15kv~25KV,功率1500W,我*,俺可是从来没搞过这么高压的东东呀,吓人。该采用何种拓扑?我一直做的都是降压型的,高压型的只是听过,没想到自己碰上了,倒霉至极!不过还得继续混饭吃,请大家不吝指教呀,拜谢了!

楼主: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赐教呀!谢谢

网友A:
特斯拉线圈,不过这功率太大了

网友B:
先用400v做一个pwm,再用二到三个升压变压器升到15kv,可参考警棍、电视机高压包。(绝缘和体积有难度 )

网友C:
别自己搞,这玩意要专门的人搞,直高发“直流高压发生器”,1万多可以买到的。就高压包这一关就难过,搞这个研发的,要经得起烧功率管,一大堆,还有专门的高压变压器制造者配合

网友D:
1500W直流输出实在算不了什么。直流电流不过0.1A,更算不了什么。
难在变压器。

网友E:
25KV   是一个新的领域

高压 绝缘 漏电 拉弧 无处不在

方案:SPWM + 升压变压器 + (倍压)整流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点,这碗饭真的不是小弟现阶段能吃了,放弃这个案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点,这碗饭真的不是小弟现阶段能吃了,放弃这个案子了。 ...

我已经说过:“难在变压器”。
只要你能够自己绕变压器,处理好绝缘,电路不算什么。

网友F:
ls说得对,不要被大功率吓到,那是个纸老虎,变压器搞定,其他都OK

网友G:
以前我刚学单片机时,也觉得很复杂,后来搞通了,觉得没什么,顶楼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说过:“难在变压器”。
只要你能够自己绕变压器,处理好绝缘,电路不算什么。 ...

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在低压输出的开关电源里面,都是次级431加光藕反馈稳压,那么高压输出的是用什么反馈呢?难道是用辅助绕组反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在低压输出的开关电源里面,都是次级431加光藕反馈稳压,那么高压输出的是用什么反 ...

普通低压输出开关电源输出侧到控制部分使用光耦目的是隔离(包括直流和低频交流)。
辅助绕组反馈不能反映直流输出电压,误差太大,不是好方法,但成本低。
输出电压超过数kV后即不能使用普通光耦实现此目的,但可以实现隔离目的的方法很多,例如使用独立的光发射与接收器件(类似滚轮鼠标或者电视机的遥控器)、使用光纤,使用超声,甚至使用无线方法(类似广播电台)等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普通低压输出开关电源输出侧到控制部分使用光耦目的是隔离(包括直流和低频交流)。
辅助绕组反馈不能反映 ...

辅助绕组给光耦431供电,电压采样依然可以直接采样高压输出吧

网友B:
都是次级431加光藕反馈稳压- - -一样的,只不过取样电阻是专用高压电阻。
高压变压器采用分段绕,每段之间要绝缘。
高压部分的线加高压绝缘导管。
倍压整流。
注意拉弧。

这些措施都是必须的。 问题是光耦两侧之间最大只能承受5kV左右的电压,现在要求至少能够承受直流输出电压再加保险系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次级431加光藕反馈稳压- - -一样的,只不过取样电阻是专用高压电阻。
高压变压器采用分段绕,每段之间 ...

假如输出电压数KV以上,431的耐压有这么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普通低压输出开关电源输出侧到控制部分使用光耦目的是隔离(包括直流和低频交流)。
辅助绕组反馈不能反映 ...

这些方法太复杂了,如果你设计一个输出电压20KV的电源,你用哪种方法稳压?

“如果你设计一个输出电压20KV的电源,你用哪种方法稳压?”我要计算一下硬件成本再选择。无线方式可能成本较低。
如果找不到更简单的方法,这些方法就是最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辅助绕组给光耦431供电,电压采样依然可以直接采样高压输出吧

辅助绕组可以,但是用来反映高压输出,误差比较大,但是我又想不出别的方法

咱俩说的确实不是一回事。。。
你想的和不亦心说的是两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辅助绕组给光耦431供电,电压采样依然可以直接采样高压输出吧

这样当然可以采样直流输出电压,但不能使用普通光耦隔离。
光耦必定电位接近直流输出的一端,不是正端就是负端。故障情况下,例如光耦接到直流输出负端,直流输出正端接了地,那么光耦两侧要承受全部输出电压。普通光耦只能承受最大5kV左右,直流输出20kV普通光耦受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假如输出电压数KV以上,431的耐压有这么高吗?

431当然不能承受这么高电压。
你难道不会加辅助绕组为431供电?甚至高压绕组上抽个头再整流为431供电都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31当然不能承受这么高电压。
你难道不会加辅助绕组为431供电?甚至高压绕组上抽个头再整流为431供电都可 ...

辅助绕组为431供电,高压输出误差太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辅助绕组为431供电,高压输出误差太大啊

你还没有理解“加辅助绕组为431供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还没有理解“加辅助绕组为431供电”是什么意思。

431跟光藕配合反馈稳压啊,用431给辅助绕组稳压,同时高压输出电压也会稳定下来,但是这样的话高压稳压精度不高啊,不知道你说的431供电指的是什么?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31跟光藕配合反馈稳压啊,用431给辅助绕组稳压,同时高压输出电压也会稳定下来,但是这样的话高压稳压精 ...

“用431给辅助绕组稳压”
把这句去掉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431给辅助绕组稳压”
把这句去掉就对了。

我是这样想的,初级绕组和反馈绕组和高压输出绕组,它们之间的匝数是有一定匝比的,因此电压也是有一定比例的,比如辅助绕组输出50V时,高压输出10KV,此时,可以用431加光藕反馈,来控制辅助绕组的电压,当辅助绕组为25V时,高压就是5KV,辅助50V时,高压就是10KV,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如果思路对的话,高压输出电压必定不会十分精确

网友I:
直流高发生器,这类东西不是一时半会能搞定的。涉及很多器件耐压和绝缘问题。没高电压经验的开发人员,不建议搞。
上面网友们的讨论,大多都是纸上谈兵,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我以前是搞电力高压测试设备的研发人员。请相信我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初级绕组和反馈绕组和高压输出绕组,它们之间的匝数是有一定匝比的,因此电压也是有一定比 ...

不错,你所说的反馈绕组匝数与高压绕组匝数之比不会变化。
但你所说的反馈绕组整流后电压与高压直流输出电压之比却会变化。影响这两个电压之比的因素有漏感、整流压降、绕组直流电阻压降……等等。

另外,如果是使用你所说的反馈绕组整流后电压实现反馈,何必用光耦?你所说的反馈绕组是与高压绕组隔离的。

网友C:
27楼说得对,这是一个“行当”,称为“直高发”:直流高压发生器行业,你可以在百度搜索“直流高压发生器”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直流高发生器,这类东西不是一时半会能搞定的。涉及很多器件耐压和绝缘问题。没高电压经验的开发人员,不建 ...

电压源相对好弄些,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还能开环或原边反馈,电流源就相当麻烦了

网友J:
楼主在深圳的话, 可以一起探讨, 前些阵子帮一家UV厂改电源,才5KV, 3000W, 玩的不过瘿

楼主:
呵呵,感谢各位的热心指点!俺在广州这边。要多多请教蚂蚁,maychang,王版主等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