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频繁关机,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3-08-09):
电压不稳,波动很大,电脑每隔几分钟就会自动关机一次,一天下来,自动关机上百次,想弄个UPS,电压低时蓄电池供电,现在蓄电池和逆变器都有,就是不知道怎么让它跟市电之间转换,求解决方案

楼主:
忘了说了,我们这正常电压180V,低的时候150V以下,如何让逆变器和市电在170V时转换?求解决方案

网友A:
你那什么地方啊 180  150的电压  偏远地方也不会这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什么地方啊 180  150的电压  偏远地方也不会这么低啊

我们这不算偏,1公里处就有一个变电所,可是用电量大,波动厉害,我们这是在农村

网友B:
买个稳压器吧,以前老家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稳压器吧,以前老家见过

稳压器要一百多,不想花钱啊

网友C:
换个电源更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更实际

昨天80块钱买了一个新电源,电压波动照样关机,今天在网上买了一个150的稳压器,评价都很好,回来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80块钱买了一个新电源,电压波动照样关机,今天在网上买了一个150的稳压器,评价都很好,回来试试看 ...

“150的稳压器”
150VA还是150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的稳压器”
150VA还是150圆?

150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80块钱买了一个新电源,电压波动照样关机,今天在网上买了一个150的稳压器,评价都很好,回来试试看 ...

那太正常了,八十元的电脑电源,不频繁关机才是不正常的。
你换个三百的电源看它还会不会频繁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太正常了,八十元的电脑电源,不频繁关机才是不正常的。

我这只是双核的,80元的电源绰绰有余了,我这上午10点之后,晚上11点之前,最高电压180V,平均每隔5分钟电压跌落一次,每次跌落到120V,然后电压又逐渐上升

网友D:
引用 楼主:
150元

这种交流稳压器是用小电机旋转自耦变压器的碳刷来实现稳压的,因靠机械动作实现稳压,响应速度相当慢,比台式机内部的开关电源响应速度要慢得多。
你的计算机频繁关机,是因为市电电压太低,且经常出现电压突然跌落,电压跌落时超出了计算机电源的输入稳定范围。
加入交流稳压器可以使市电电压提高一些再送到计算机电源输入端,市电电压突然跌落幅度若与未升压之前相同,则可能不会达到令计算机内部开关电源停止工作的地步,频繁关机现像得到缓解。
不过,这种小电机旋转调压器寿命比较短,尤其是在频繁动作的工作状态。

台式机加UPS,其实不必先整流再逆变,只要选择电压合适的蓄电池,将蓄电池经一支二极管接到计算机内开关电源整流桥之后即可。这样,整流输出电压过低时蓄电池将自动替补,为开关电源供电。该二极管并联一支合适的电阻,即可在该二极管反向时对蓄电池充电。当然,设计一个专用的充电电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交流稳压器是用小电机旋转自耦变压器的碳刷来实现稳压的,因靠机械动作实现稳压,响应速度相当慢,比 ...

这是个好办法,可是蓄电池没有这么高的电压,串联起来成本又太高,现在我只有一个12V的蓄电池。电压质量实在太差,每次开机不到5分钟就关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只是双核的,80元的电源绰绰有余了,我这上午10点之后,晚上11点之前,最高电压180V,平均每隔5分钟 ...

看功率,不看几核。
价钱格按10W/$,价钱低于这个的,都不会有很好的品质。

网友E:
240块钱的UPS,满大街都是至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0块钱的UPS,满大街都是至于么~~~

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成品UPS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电压低的时候,UPS蓄电池根本就不会充电,我这里电压就属于超低的,所以买了稳压器,

网友F:
换个笔记本完事了,你这种情况不适合用稳压器的,在线式的UPS更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交流稳压器是用小电机旋转自耦变压器的碳刷来实现稳压的,因靠机械动作实现稳压,响应速度相当慢,比 ...

主要是电压波动太大,每次都是从170V瞬间跌落到120V,不知道稳压器能不能及时的调整过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压波动太大,每次都是从170V瞬间跌落到120V,不知道稳压器能不能及时的调整过来 ...

不能。这种机电式的自耦调压器至少要零点几秒时间。
但它可以将170V调到220V,那么输入从170V跌到120V时,输出将从220V跌到155V左右。如果你的计算机内开关电源能够在155V下正常工作,则不会关机。
使用这种调压器有个问题:若市电从例如150V突然上升到200V,则调压器输出也同样上升,将从220V上升到275V以上。如果你的计算机电源不能承受,将会损坏。此事不可不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这种机电式的自耦调压器至少要零点几秒时间。
但它可以将170V调到220V,那么输入从170V跌到120V时 ...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6.x3BBHg&id=19220747084&ad_id=&am_id=&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pm_id=&initiative_new=1
这是连接,我买的就是这个,你看看怎么样,评论里面都说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成品UPS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电压低的时候,UPS蓄电池根本就不会充电,我这里电压就 ...

简单,你再花几十块钱自己接一个充电器,300块钱按可以搞下来

网友E:
实在不行啊,这样,买一个逆变器(淘宝一大把),再买个充电器,功率看你的需求,再随便找个小电池,要是有大电容作缓冲也是一样的,自己搞一搞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种交流稳压器是用小电机旋转自耦变压器的碳刷来实现稳压的,因靠机械动作实现稳压,响应速度相当慢,比 ...

需要一个300V的蓄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需要一个300V的蓄电池?

150V即可。

网友H:
如果模电硬郎、把电脑电源改动一下!也是很得意的事!…

网友I:
如果你在网上买个便宜的稳压器的话,基本是没什么用处的,现在一般做的稳压器的稳压范围是130V-250V左右,如果你那里的电压跳到120V的话最好买个110V-250V区间的就可以了(但这个区间的话价格不便宜的),而且便宜的稳压器很容易坏,买稳压器的时候最好看清楚,家用的稳压器分为两种,一种是继电器式的,另一种是碳刷式的,继电器式的基本上对电脑没用,反应速度慢,等反应过来你电脑就已经关机了。碳刷式就是楼上说所的机电式自偶调压器调压的,如果电压变化速度非常快的话这种稳压器也没什么用·  327837769QQ我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我·

网友J:
买个好点的主机电源吧

网友K:
换带主动PFC的电源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