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烧写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3-08-09):
小弟最近在做关于FPGA控制DA出声,当把程序通过JTAG模式下载到FPGA中时,从喇叭出来的声音很干净,很好,示波器显示的波形也很不错,当到我把这个bit文件生成对应的mcs文件后烧死到spi flash中的后,在断电上电,喇叭出的声音很杂,噪声很大,但是通过引脚复位FPGA后声音就会变好,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高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A:
比较诡异,按理说上电时是读的flash中的文件,复位后还是读的flash中的文件,为什么两次有差异呢???
猴哥怎么看?

网友B:
查查一些变量的初始状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一些变量的初始状态值。

感觉初始值都给的是对的,如果值不对的话,那复位FPGA也应该有噪声的,但是复位以后就很干净,已经困扰好几天了,不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