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768来产生正弦波的方法

楼主(2013-08-09):
最近在做一个正弦波信号源,用单片机和AD768做,频率和幅值都要可调,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在下不甚感激。

网友A:
楼主用DA芯片的吧,AD768也带DA转换功能?我不是很清楚的:L

网友A:
若要调节输出的正弦波的频率与幅值的话,需要通过外接按键的来设置实现的吧

网友A:
频率好办的,至于幅值的就比较麻烦些的,,

网友B:
调整参考电压

网友B:
做变频电源?

网友C:
频率可调倒好实现的,至于幅值也要可调的,可怎样来实现的呢?利用单片机编程实现?

网友D:
弱弱问一句的若调节幅值的话是不是要在硬件上做**的呢?还是直接利用软件来实现?

网友D:
若用软件方法实现的话,怎样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