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如何隔离?

楼主(2013-08-09):
用一个MP3模块,输出信号接到功放,偶尔会使MP3模块重启,如果不接功放就没有这个问题。估计是功放的强电流反馈到MP3模块造成的。所以想问下各位,有什么办法将信号与功放隔离?当然,要能放大。

网友A:
应该是功放大电流导致的复位,电源部分没有处理好。
具体要看看实际电路图

网友B:
我原来遇到过  电源  电流 小的 问题

网友C:
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