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I和RST的区别

楼主:
F149有个管教是NMI/RST。我在看书的时候看到它的时候一直以为NMI和RST不一样。但还是很不明白。除了触发方式以外。引起的不都是复位响应吗?
我理解能力比较差。有没有人能系统的跟我讲讲。谢谢大家了。新手一枚。

网友A(2013-08-09):
手册上说的很清楚啊:
NMI 选择 RST/NMI 引脚功能,在 PUC 后被复位。
0 RST/NMI 引脚为复位端
1 RST/NMI 引脚为边沿触发的非屏蔽中断输入。

网友B:
好像哟可屏蔽 有不可屏蔽的。

网友C:
NMI可以产生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