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KH的PWM波 利用光耦 驱动 mosfet管H桥的电路?

楼主(2013-08-09):
PWM波是20KHZ的,mosfet管工作电压50V~100V,电流20A~30A,要用到光耦实现隔离,下面是一个PWM驱动的参考例子,求助实现20KH的PWM波 利用光耦 驱动 mosfet管组成H桥的完整电路。

网友A:
不懂模电,帮顶

网友B:
这个电路肯定是不行的.
首先光藕就达不到要求, 去找高速的吧
其次, 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
最后, 你这个 MOS 的型号是不是弄错了? 拿出来交流的电路, 最好画得规范易懂些

网友C:
电流不会这么大的。

网友D(2013-10-25):
817的速度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