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光耦为啥导通不了,而且单片机端口拉低时电压为4V

楼主(2013-08-09):
RT,单片机是ATMEG32,感觉很不应该,有木有遇到过的人提醒一下谢谢。。单片机和光藕之间已经串口680的电阻。

楼主:
解决了,ICC没有配置单片机型号,各位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A:
呵呵,感觉680有点大tl521需要的电流还是不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感觉680有点大tl521需要的电流还是不小的。

不大的,根据技术手册的话,选1ma的话也可以饱和导通的,主要是集电极的电阻要选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ICC没有配置单片机型号,各位需要注意一下。。

感觉你的电阻选的有点偏大,顺便接点分,你具体可以看一toshiba的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