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数值加法求助

楼主(2013-08-09):
VB 没有学过,都是临时看书,但下面的问题确实不知错在什么地方。
cc_sum = Mid(P, 14, 2)
Text1.Text = cc_sum
已知 cc_sum=8e(也就是(Mid(P, 14, 2)=8e), 现在要把2个8e相加,即cc_sum =Mid(P, 14, 2)  + Mid(P, 14, 2) 照理应该 8e+8e=11c, 但按这个式子得出的数是8e8e, 不管怎么转换或者定义都不能得出11c,不知错在什么地方,请知道的朋友给予指点。谢谢先。

网友A:
你看看cc_sum是否被定义成字符串了?

网友B:
你现在的累加就是相当于字符串相加。如果你非要使结果类似数学的结果,相同的字母合并  就要对ASCII进行判断

楼主:
谢谢版主及楼上朋友的回复。在百度里查到了一篇**,按如下操作,可以了。因VAL函数对16进制的字母无法识别,必须将16进制化成10进制。

cc_sum =   Val("&H" & Mid(P, 14, 2)) + Val("&H" & Mid(P, 16, 2))

楼主:
然后根据需要,再把10进制转换成16进制,就可以了。16进制转换10进制:  Val("&H" & P),  10进制转换16进制:HEX(P).   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的这个写法,书上好像没有看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