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线制PT100

楼主:
求大神指点:前方AD623为一个跟随电路,每次我用三线制PT100时,跟随电路的输出电压就不是2.5V,而是0.2V,若PT100采用两线制,把接地的一根线移除,则电压输出正常,估计是接地的原因,可实在找不出原因,电路图如附图所示,AD623为仪器放大器,后级放大20倍。

网友A(2013-08-09):
测这3跟线之间的电阻,发来瞧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这3跟线之间的电阻,发来瞧瞧呢。

什么意思

网友A:
用万用表测3根线相互之间的电阻,有可能外壳和地是接通的,遇到问题要去想办法找,别干等。

网友B:
看明白LZ的意思了,是前级参考电源的输出不稳定,那肯定是负载太重或者参考源带不起负载。
不管是2线还是3线,接地线是必须的,没有接地线,参考源就没有负载,后级差分放大也会不正常。
加接地线,参考源大约有500欧姆左右的负载,参考源带不起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3根线相互之间的电阻,有可能外壳和地是接通的,遇到问题要去想办法找,别干等。 ...

外壳和地没有联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LZ的意思了,是前级参考电源的输出不稳定,那肯定是负载太重或者参考源带不起负载。
不管是2线还是3 ...

您说的参考源带不起负载是因为电桥的供电电压太小了么?是的,两线也要接地,是我没有解释清楚,我是把接地那个去掉了,然后如果不接地,跟随的输出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LZ的意思了,是前级参考电源的输出不稳定,那肯定是负载太重或者参考源带不起负载。
不管是2线还是3 ...

可是PT100测量时通过的电流也不能超过1mA 呢,也不能用一个很大的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LZ的意思了,是前级参考电源的输出不稳定,那肯定是负载太重或者参考源带不起负载。
不管是2线还是3 ...

恒流源测量时要求不超过1mA,恒压源要求如此么

网友B:
你把PT100测温的桥路电阻都去掉,VDDA接一个模拟电阻负载,看看运放是否可以带得了这个负载。
其实,AD623这个缓冲是多余的,直接由431稳压给桥路参考就可以了,431上面的电阻重新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PT100测温的桥路电阻都去掉,VDDA接一个模拟电阻负载,看看运放是否可以带得了这个负载。
其实,AD623 ...

是的,确实是运放带载能力不足,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