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返回值为32位出错,在线等待

楼主(2013-08-09):
STM, STM8, ST, TE, AD
给位大大,今天遇到奇怪的事情
u32 CalRead()
{
   u32 temp;
   temp = (u32)VerifyPara.u8ATTReadBuf[2]<<16 + (u16)VerifyPara.u8ATTReadBuf[1]<<8 + VerifyPara.u8ATTReadBuf[0];
   return temp;
}这个函数返回的值一直都是0,如果我把加(+)改为(|),值就对了。我用的是IAR,如果单个验证也是对的(比如 temp = (u32)VerifyPara.u8ATTReadBuf[2]<<16),输出的值是对的,但是加上后面就出错。

网友A:
应该是U32+U16的原因,你改成U32+U32就对了。

网友B:
   Temp = (U32) (VerifyPara.u8ATTReadBuf [2] << 16 + (u16) VerifyPara.u8ATTReadBuf [1] << 8 + VerifyPara.u8ATTReadBuf [ 0]);

网友C:
兄弟 << 的优先级 比 + 低,
你的是VerifyPara.u8ATTReadBuf [2]左翼了不知几百位,当然是0了

记住括号要经常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常来21ic哦   飘过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确实如楼上的兄弟说的,+ 优先级大于>>..必须的加括号,一般还合并字节用|,不用加。

网友E:
3L的修改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