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485可以接受使能与输出使能一起使能吗?

楼主(2013-08-09):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485是半双工网络,这样做没有意义。

网友B:
当然可以了,而且是必须的。

网友C:
SP485不支持全双工,换芯片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

那怎么区分发送和接受呢

网友F:
把二者使能连接到一起接MCU ,高电平时发送(状态),低电平时接收(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把二者使能连接到一起接MCU ,高电平时发送(状态),低电平时接收(状态)。 ...

上面有的回答的是同时使能啊。

网友G:
同时使能没意义啊?半双工工作,全使能了,同时发同时接总线不就乱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同时使能没意义啊?半双工工作,全使能了,同时发同时接总线不就乱了吗? ...

发送的时候同时接收发送的信息,有什么不能的?
能不能软件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能,485是半双工网络,这样做没有意义。

和什么半工双工没任何关系,同时使能同样可以是半双工(软件可以禁止发送时接收信息或忽略接收的信息)。很多时候有些应用就是要这样用的,发送时同时接收发送的数据,看两者数据是否相同,以判断总线有没发生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和什么半工双工没任何关系,同时使能同样可以是半双工(软件可以禁止发送时接收信息或忽略接收的信息)。 ...

这样能判断错误?即使出错误也是在总线的远端吧。近端判断一般不会出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和什么半工双工没任何关系,同时使能同样可以是半双工(软件可以禁止发送时接收信息或忽略接收的信息)。 ...

再说了,就51单片机来说发送和接受是对同一个SBUF的读写,即使判断数据也得用其他的办法开监控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再说了,就51单片机来说发送和接受是对同一个SBUF的读写,即使判断数据也得用其他的办法开监控吧。 ...

对51来说,读和写SBUF指向的是不同的寄存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能判断错误?即使出错误也是在总线的远端吧。近端判断一般不会出错的。 ...

可以
不存在什么近端远端的,同一条线上不会存在这头高电平那头低电平的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51来说,读和写SBUF指向的是不同的寄存器

收发地址不是相同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怎么区分发送和接受呢

软件知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收发地址不是相同的吗

地址虽然相同,但读和写指向的是两个不同的寄存器。
看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