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L是否已经停产?

楼主(2013-08-09):
ATMEGA8L是否已经停产?

网友A:
没有停产,还在用

网友B:
应该没有   怎么老是有人说avr停产   都不去看看我的那个帖子   avr的八位机出货量还是蛮大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被新型号替换了,只是换了个后缀,去查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D:
没有停产,一直有供货

网友E:
我们是代理商,明确告诉楼主没有停产,还是有不少客户在出。但是,额,但是已经不推了,一般都用比较新的ATMEGA8A了,pin to pin直接换的,价格也好谈备货也足。
新设计选AVR,建议选用XMEGA,新工艺,便宜。功能还强大,便宜的用XMEGA-E,高性能用XMEGA-A。
A里面有U的选带U的,比不带U的便宜,不管你是否用得到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