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直流24V使用24V有效值工频变压器,有效值偏低?

楼主(2013-08-09):
使用7824稳压到24V直流(0.5A),使用24V有效值(1A)R型工频变压器,厂家说24V有效值偏低。
24rms全桥整理出来差不多是1.1~1.2倍的rms,应该足够。

网友A:
不考虑电网波动的情况下够用,另外还要看厂家给你的24V绕组制造精度是多少,一般绕组考虑3%-5%,电压波动考虑10%

网友B:
首先,所谓“24V有效值变压器”概念不清,实指“额定~24V变压器”
若证实如此,那个厂家说得对

网友B:
4楼刚刚算及格
1. 24V有效值是个什么概念?扣10分
2. 单个电压指标时,当以额定值标注!扣15分
3. 不是必须给出VA值,可由整流(含负载)电路推算。扣5分
4. 不能确定1.7倍之系数(仅Rs=0.1RL一项条件不够)扣10分

网友C:
给你一个参考

楼主:
不用考虑AC220波动,UPS输出误差不超过2%。
在50%额定功率就输出电压衰减-10%,R型变压器应该不对了。
我记得R型变压器内阻比较小,输出电压随负载的变化较小。
选高点的额定电压,耗散就厉害多了。主要是兼顾发热问题。
最后定2种,一种24V~,一种26V~,等拿回来试验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考虑AC220波动,UPS输出误差不超过2%。
在50%额定功率就输出电压衰减-10%,R型变压器应该不对了。
我记 ...

一般说变压器输出,是指额定负载时的典型输出值,除非厂家玩花样。如果你是订货,可以跟供货厂家把技术条件签清楚,他就没有花样可以玩了,如果是在电子市场买,最好实测,并且留有余量。

楼主:
拿回来一个变压器,24V~输出在250mA负载下,使用全桥整流+2200uf和LM317稳压至24V;
绕组输出实测在25V~左右,LM317输入达到32V。  比较符合25×1.414×0.9的经验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