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请教一个485很奇怪的错码问题

楼主(2013-08-09):
最近用485通信,遇到一个好奇怪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用stm32f407做的下位机,485接收没有问题,发送大部分时候也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
如果发送数据中有一个字节是0A,那么接收到的必定变成0D 0A,也就是在前面多加了一个字节。。。

每次都这样,如果数据没有0A,那么几百个字节发送都没问题。如果只发4个字节0A,
就会收到8个字节0D,0A,0D,0A,0D,0A,0D,0A。硬件换了还是这样。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大概串口模式不对吧,RAW模式

网友B:
0A 回车  0D 0A换行家回车,哪个环节自动处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A 回车  0D 0A换行家回车,哪个环节自动处理了

这跟转义符有关么。。。。。只是想把写进缓存的数据通过串口发出去。。。。rt-thread串口由什么默认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A 回车  0D 0A换行家回车,哪个环节自动处理了

感谢!你一句话让我如梦方醒,用了一个操作系统自带的函数,输出功能一般是用在电脑打印的,
所以函数里碰到‘\n’都会自动加一个‘\r’,把这个屏蔽了就ok了。

谢谢啦!

网友D:
初始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