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运行过热,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09):
(无正文)

网友A:
我做实验遇到过一次,也是很热,但是部分功能还能实现。我直接换掉一快DSP就行了。
目测有90%的可能是烧坏了。请节哀!

网友B:
这说明DSP工作在不正常状态   或许是灌入DSP芯片的电流过大  或许是芯片输出电流过大
程序量过大也不会这么高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