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用M058做电机弦波驱动

楼主(2013-08-09):
请各位牛人留下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一经采用到时我可以送开发板1块。

楼主:
原理图 M05X_Motor

楼主:
基本采用FOC算法,HALL速度采样,2电阻电流采样

楼主:
这个开发板没有人想要吗?

网友A:
解释一下“电机弦波驱动”?

网友B:
驱动什么电机,步进,无刷,还是伺服啊?

网友C:
暂时不想管电机方面。

网友D:
无刷无霍尔的吗?正炫波还是方波、、、

网友E:
矢量控制過程:
1、測量3相定子電流,Ia,Ib,Ic
2、通過克拉克變換,把3相電流變換到2軸正交坐標電流
3、通過帕克變換,將2軸正交坐標電流轉換為2軸旋轉坐標電流Id,Iq
4、Id、Iq的實際值和各自的參考值進行比較獲得,Id控制轉子磁通,Iq控制轉轉矩輸出,Vd,Vq就是電壓矢量
5、估算出新的變換角,就是下一個電壓矢量的位置
6、通過新的角度,PI控制器的Vd,Vq通過帕克逆變換轉換成靜止坐標
7、通過克拉克逆變換轉換成Va,Vb,Vc,計算出新的PWM佔空比值,控制IPM或MOS的開關

楼主(2013-10-16):
是不是这里没有多少做电机的?

网友F(2013-11-29):
我是进来学习的,没讨论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