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溶解氧传感器

楼主(2013-08-09):
我买了个jyd-1a溶解氧传感器 ,但是给的资料很少,希望给点关于怎么样将电流转化为电压的电路?

网友A:
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

那个电阻的大小是由我自己选择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阻的大小是由我自己选择吗?

一般规格书上面会有参考电路或参考值的,
在符合功能的前提下,漏电流尽可能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规格书上面会有参考电路或参考值的,
在符合功能的前提下,漏电流尽可能的小。 ...

JP11脚接黄线 阴极 6脚接黑线 阳极
JP12脚和5脚间的电流
帮我看看这个图